r-xsr无法显示数据回传

楼主(2019-08-18):
r-xsr接收机用的是sbus模式,接了sport到飞控上,可是遥控回传界面只能看到接收机电压和rssi。请教大家,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楼主r-xsr距离可以多远啊

网友:
飞控正确设置以及连线正确的前提下,遥控器上选择“Discover new senso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r-xsr距离可以多远啊

没拉过距,平时飞公园树林100米以内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拉过距,平时飞公园树林100米以内没问题

可以b站搜下兔蛋的视频,有一期说r-xsr设置rssi的

网友(2020-04-04):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