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个玻纤桨质量怎么样

楼主(2019-08-18):
有用过的朋友吗,两种哪个好一点

网友:
第二个不就是富丽的吗,有在用,这个桨不错

网友:
说实话,两个都不推荐,不如买富丽那个碳纤的,几十块不要省。碳纤至少强度更高,做动作桨不变形

网友A:
找组长买b桨吧,这两个垃圾都不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组长买b桨吧,这两个垃圾都不要买

组长是谁啊,请问怎么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组长是谁啊,请问怎么找。。

纸飞机头像mymtt

楼主:
玻纤和碳纤做动作有啥差别

网友:
富丽这款买不到了,刚想屯点,客服跟我说停产了    说会出新款,质量会有提升,有点期待!

网友:
第一款桨我现在在用,用了有5、6副了,说真的以我的技术来说跟60左右的碳桨没区别。第二款我之前也有用过,不知道是我中奖了还是就那样,品相非常差,漆面凹凸不平,还会有很严重的双桨,第一款的话就挺好,漆面光滑饱满,配平也做得不错,有小部分甚至不用配平。不过我不知道各商家之间会不会出现同款桨不同质量的问题,我一直都在同一家店买的,也是我本地群推荐的

网友:
都是垃圾

网友:
都是玻纤哪个好看买哪个

网友:
看你练什么?如果练习正倒飞悬停和一般的航线,手头资金又不宽裕,这两个我都用过,还不错。如果练习比较暴力的翻滚类动作,肯定碳纤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