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06新款遥控器开箱及使用评测

楼主(2019-08-18):
首先感谢论坛和天地飞厂家的活动,有机会对天地飞新款ET06遥控器进行评测。
第一次见到这款遥控器还是今年北 京展会上,当时在天地飞的展位上见到并把玩了这款控,和厂家的沟通中得知这款控的一些基本新能和价格,当时就断定,这款控将在入门级别控中,再次向当年的老天6,天7那样,给初入门的模友一个很好的选择。
由于我也是航模行业的从业人员,所以对这款产品能否切合自己的产品就非常感兴趣,这次测试控到手后,我将不像其他评测报告那样,对外观,电子设备等做过多论述,而是就ET06本身的功能和设置等进行阐述。毕竟外观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对外观要求也比较高,这从评测招募贴中就能感受到。这里,我只能说280块的一个控,如果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入门模友的功能要求,性能上又比较稳定可靠,这款控就是成功的,这里就我个人这几天的使用来说ET06基本做到了。

下面就ET06从开箱开始,对控的基本情况,和使用ET06对DLG,电滑,以及在甲醇固定翼上的使用,调试,分别进行讲解。先上传调试的视频,这个比看图更直观

楼主:
先开箱,内部包装有遥控主机和一个6通接收机,还有一个电压回传线(电压回传线估计天地飞厂打包时候遗漏了,当天补发)

挂上挂带,重心有些不在中间,模友可以选择加上重心调节器,

遥控后面,全塑料,两侧手握部位有防滑设计

包装内没有充电器,因为这款控出厂配置是使用5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杜邦头,电压3.5-6v,这样可以使用一块1s电作为控电,

4个拨杆开关,2侧为2段,中间2个为3段开关,2个旋钮,开关手感不错!

吐槽的地方来了,摇杆高度的问题,到手后我习惯的以为也是采用2段式的摇杆,可以调节高度的,拧了几次发现拧不动,仔细观察,原来在摇杆中心有个内六角的顶丝,用内六角拧松后可以调节摇杆高度,最大可以有6mm左右的调节空间

用手头14sg淘汰下来的原厂摇杆拧上,正合适,厂家为嘛突破传统,采用这样用顶丝的方式来调节呢???

打开后盖,油门位置2个压片,分别是光滑和天地飞传统的带齿的,个人习惯光滑的感觉,分别用内六角调节一下,这个因人而异。天线是片状电路板印刷天线,在提手里面,说明书介绍,飞行时不要握住提手,原因在此。

按开关电源2,3秒,开机界面,朴实刚健。。。。。

待机界面,分别有信号强度,2个计时器,发射机电压,接收机电压,模型选择,模型设置等菜单,用右侧的十字按键摇杆选择(这个摇杆在按的时候,比较活,容易按跑偏,本来是想按压选择的,却容易按歪了,成移动光标了)

内置5个模型(有点少吧)

在系统设置界面,可以对模型进行选择,对机型进行选择,特别是机型选择,可视化,很直观,飞机可以选择多旋翼,直升机,固定翼三种,固定翼机型的翼型也很方便选择

模型命名,老像14sg,通过右边的十字摇杆按键选择操作

基本设置界面,模友一看就能明白,不多说

特别,值得一说,5个可编程混控,支持曲线和比率2种模式,这个在目前我接触的这个价位的品牌入门控中,是仅有的。
以往富斯i6作为比较常见的入门产品,只有3个自定义混控,而且混控也比较简单。这里对天地飞说一句,很好!

低功率测试,2个计时器,这也是这个价位控上,少有的功能

另外,关机提醒功能,如果飞机没有断电,关控的话,是无法直接关闭的,控会给一个提示,断开飞机电源后,控会自动关机。
这个功能对新模友养成正确的上电断电顺序是非常有好处的,这点天地飞想到了,也做到了。

以上对这款控的第一眼直观的介绍就在这里,总而言之,抛开所谓外观党的吐槽来说,新款ET06的功能上可以说在200多元的6通入门控中,基本的功能比较强大,操作便利,新手也能很容易就上手,对模友可能会遇到的设置,考虑的很全面。
对比竞品,天地飞做的很好,某些方面可以说秒杀。
下一楼将对et06设置dlg,进行详细的介绍。

楼主:
在dlg上的基本设置,稍后更新这款控稍加改进,可以实现dlg发射模式,气流,速度,正常模式,以及用油门摇杆操作襟翼下放,同时平尾补偿等一系列dlg基本设置。想低成本入门dlg的朋友,或者老模友休闲玩玩,都可以,毕竟这个控比较小巧,重量轻。

首先是和我的18sz对比一下尺寸哈

言归正传,建立DLG模型,选择2副翼模式,副翼分别接1,6,升降2,电池随意啦
这里用的是一款GTRC的一米小轻木dlg做展示,接收机正好能放进机头内,容纳1s接收电正合适。

这里对控的SA2段开关做了个小小改进,用一根甲醇油管套在开关上,另一头绕在把手上,这样算是diy一个回弹开关

由于接收电是1s的,需要修改下接收机电压报警的值,不然控会一直报警提示接收机电压低。

进入基本设置,副翼差动设置,副翼下放要大于上翘角度,这里为了演示,舵量比较大

重点来啦!利用空气刹车功能实现发射模式,dlg发射时,手扣住回弹开关,副翼上翘,平尾相应补偿,这里还是演示,具体的数值要根据各自飞机情况来调整。
进入空气刹车设置,指定SA开关来控制,这里开关已经用了油管套上来实现回弹。。。

很多dlg爱好者习惯用油门通道来线性控制襟翼下放,起到刹车减速的功能,这里就要利用2个自定义混控的功能来实现,
通过一个开关来打开这个功能,避免误操作,再用J3油门摇杆作为主控,分别混控到副翼和升降来实现这个功能,

具体的数值,根据各自机型习惯调节参数即可

飞行模式的设定,还是在自定义混控中,利用一个三段开关作为模式启用的开关,另外一个三段开关作为三种飞行模式切换
这里,用了SC开关,作为飞行模式切换的总开关,SB三段开关三种状态作为三种飞行模式切换用途

sb开关最上方,副翼上翘,SB开关中位,副翼回中,SB开关下位,副翼略下放

同理,再设置一个由SB开关控制的到升降舵的混控,对应副翼三种状态下,平尾补偿的角度

至此,et06控,在入门级别dlg上基本实现了发射,油门控制襟副翼联动刹车,气流,正常以及速度模式的功能
对新模友来说,想尝试下dlg的飞行乐趣,不一定需要买很贵的控哈,ET06能够满足基本的需求了。
另外,对比我用18sz来甩dlg来说。。。这个小控,体积小,重量轻,哪怕脚底打滑,炸控也不心痛哈。。

楼主:
dlg测试后,紧接着又用在一款1米5电滑上进行测试,基本的设定在楼上的dlg设定中都可以重复,因为通道限制,如果用在带2个襟翼的机型上,襟翼只能用y线搭配反向舵机或者反向器来实现,手头没有这些东西,就用一款无襟翼的电滑来测试了
新建模型,一样的操作,设置副翼差动

设定可编程混控,实现起飞,正常,和气流模式,类似dlg,通过一个三段开关实现三种模式

设定空气刹车,由于没有襟翼,采用两边副翼同时下放,补偿升降舵的方式,起到刹车减速的作用,由于只有6通,可能出厂设置没有默认的蝴蝶刹车的功能,但是也应该是可以通过自定义混控实现的。

好啦,出外场,本打算用测距模式试试的,实在懒得跑远,低功率模式下走了50米,算啦,直接飞把

测试机用丹锂2221 kv1860 10X6的桨,普通好赢天行者40a电调,2s800的电池,没有采取减重措施,起飞重量500g,
如果线材扣扣重量,用500的电池,估计爬升还要好点
最高盘到241米,稳定,没有发现异常。

滑翔机测试完毕,紧接着第二天又折腾在甲醇固定翼上测试,一米二的上单翼小黄蜂练习机,电改油,装32级sc2冲机,主要是手头就
这个油机最便宜,原谅我保守了点,汽油机从来没有用国产控飞过,甲醇机中也是这个最便宜,自己生产的机子么,发动机也是十多年前的老古董了。
现场调试了下油门的行程,舵量,直接就飞,操作正常,没有任何不稳定的情况出现,烧了3箱油,期间其他模友也飞了几次,抛开控比较小,握持感觉有点不习惯外,就是摇杆防滑上不太好,飞油机弄的手上油汪汪的,摇杆有点滑手,不过这个也是原厂摇杆头通病,不然防滑摇杆改件卖给谁去。

几天的使用下来,
综合评判:这是一款,功能比较完善,设置比较简单,价格很有优势的入门级别遥控器,
对于控的稳定性,作为天地飞新系统的第三款产品,相信在射频系统上应该是比较成熟稳定了,
关于开源闭源的各种好与坏,楼下也有朋友进行了探讨,
这里希望天地飞能够不断努力,开发出更多相应的配套产品,不断完善产品功能,在自己的特色上不断提高,彰显国产控的特色,
继续多年来积累的稳定可靠的口碑。
本次评测完成,后续我还将连续使用一段时间这款控,以便更好的掌握其性能和稳定性。
谢谢!

网友:
占个位置关注一下

网友:
可以,支持国产,以后新手模友选择入门控又多了一个选择

网友:
我擦,丑出天际了~

网友A:
介绍得很不错。
这种摇杆长度调节方式我多年前用的jr遥控器就是这样的,并不是两截式才是传统。
这个控解决了旧天七不能命名的问题,以及补足了以往缺失的输入输出映射的一些基本功能,并添加了回传的基础支持,在这个价位上是相当优秀的产品。相比et07和et12竞争力强得多。但是和4、500元段的opentx入门控功能差距还是太远。
天地飞目前的产品系列还仅仅完善了一些基础功能,如果要增强竞争力还是需要继续增强遥控器的功能,以及扩充传感器等产品线。即使功能上无法超越opentx,也可以吸取优点,超越原地踏步的futaba之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得很不错。
这种摇杆长度调节方式我多年前用的jr遥控器就是这样的,并不是两截式才是传统。
这个控解 ...

这个控280是含6通接收机的。相对4,5百的opentx只是单控啊,再一个,面对才入门的新手,上来就搞opentx恐怕是玩不转的。不过天地飞看见功能上在进步,如果对传感器方面更加完善,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的。opentx功能强大,但是我见了太多伸手党新模友,甚至一些玩了一段时间的模友连副翼独立2通道都不会,只知道y线.。。。让他们折腾opentx恐怕吼不住。
另,二楼,三楼接着的,稍后会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控280是含6通接收机的。相对4,5百的opentx只是单控啊,再一个,面对才入门的新手,上来就搞opentx恐 ...

支持闭源控,不是极特殊的应用场景不需要开源那样弄的复杂化

网友:
上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闭源控,不是极特殊的应用场景不需要开源那样弄的复杂化

说的有道理,新手入门还是简单点好,给个开源也整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控280是含6通接收机的。相对4,5百的opentx只是单控啊,再一个,面对才入门的新手,上来就搞opentx恐 ...

这个价位的确是很不错的选择。
你说的很对,能不能用好设备也要看人。新手应该如何学习是一个问题。很多新手不去主动学习航模的飞行原理、舵面的动作与控制的关系等,而去求别人帮他设置好飞机好尽快上天。天地飞这种类型的交互界面以及中文文字让他们更便于一步步照着别人教的方式设置,所以觉得简单。可是设置完了,除了相同的飞机可以重来一遍,换一种就又得找人教。而且长期下来一些使用习惯甚至会造成一知半解的新手认知上的错误。比如我见过连3通道能插舵机都不敢相信的人。
不谈其他的功能,opentx的混控界面则完全是为了最直接、最精确地编辑通道输出。我觉得如果是愿意扎实学习知识,想有所成就的新手,用这种界面帮助更大。当然,愿意学习的人用天地飞也能学得不错,只是细节上模糊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闭源控,不是极特殊的应用场景不需要开源那样弄的复杂化

首先开源闭源并不代表功能强弱。opentx只是因为强大而出名的开源项目之一。jeti也是闭源,比知名的闭源控futaba强大很多。当然开源控的开发者应该没有谁不喜欢强大的功能的。
再谈复不复杂的问题。比如画圆,一个人学习用圆规,几分钟就会了。另一个学习电脑绘图软件,学了几个小时。学圆规的人说画个圆不用学那么复杂的软件,这时间我能画几百个圆了。但是学电脑软件的人会了之后画圆点两下就生成了一个,还能复制无数个。并且直径还非常精确,甚至能画抛物线。之后虽然没有人找他画抛物线,但是画圆大家还是愿意找又快又好的电脑绘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开源闭源并不代表功能强弱。opentx只是因为强大而出名的开源项目之一。jeti也是闭源,比知名的闭源控 ...

比喻有点不恰当,闭源足够用情况下为什么舍近求远选择设置复杂的开源,玩模型是为了飞不是为了玩控,简化设置更易于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喻有点不恰当,闭源足够用情况下为什么舍近求远选择设置复杂的开源,玩模型是为了飞不是为了玩控,简化 ...

因为学会了之后画圆更快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dlg上的基本设置,稍后更新这款控稍加改进,可以实现dlg发射模式,气流,速度,正常模式,以及用油门摇杆 ...

可以动下烙铁,买个自复位的2档开关、直接换上去应该比油管的手感更合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动下烙铁,买个自复位的2档开关、直接换上去应该比油管的手感更合适一些。

毕竟是测试机,不想破坏,就是开后盖我都纠结了一下的

楼主:
更新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位的确是很不错的选择。
你说的很对,能不能用好设备也要看人。新手应该如何学习是一个问题。很多 ...

您所言大有同感啊,早先本地几个模友用华科尔d10刷机后,都是听说刷机后功能强大,刷完后两眼一抹黑,每次一装机,设置都要我来帮忙调,问题我也不用这个控哇,没辙,专门上网学习如何设置。
最最接受不了的是,你教他,他不学,总是说,我装新机了你帮我调好就行。

网友D:
啊,我要疯了!!!测评写了几千字,一保存竟然回到了二十多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我要疯了!!!测评写了几千字,一保存竟然回到了二十多字

哈哈哈,原谅我幸灾乐祸一下,再来吧。。。。。。

网友(2019-10-24):
这两百多的控也太强了吧

网友E:
听说天地非会干扰futaba

楼主(2019-12-20):
引用 网友E:
听说天地非会干扰futaba

聚会飞行的时候,
我用14,18,这个新天6,还有JUMPER 的t16,
身边好几位用et12的,一起飞,群魔乱舞,没见到干扰

楼主:
补充一下,我这台控,当初为了搞测试,设置了几个模型数据,有一天莫名其妙的全部5个模型都没有了,控就像恢复出厂了一样。这个比较奇怪。

网友(2020-01-28):
我的ET06也有丢数据的毛病,还有MODEL1的数据跑到MODEL2里去的。希望赶紧更新。

网友:
手里有个老天六A,还有好几个接收机。这个新的能用老接受么。或者老天六的高频头拆出来,能接到新的上面吗??

网友:
这里有篇帖子改的ET07,楼上可以参考一下
天地飞ET07加装老天六高频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377889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楼主(2020-08-12):
再补充一点东西

现在新出的这个控都是带一个外置天线的了

二,上周带孩子飞行,装到我的轻木练习机上,我调试的时候,降落接地瞬间突然失控,感觉是副翼舵机抽筋,突然反扣,只是把起落架摔变形了,再飞几次都正常,第二天孩子飞的时候,在飞航线转三边的时候,又又出现问题了。这次飞机直接掉下来,掉到一片巨大杂草滩里面,实在找不到,杂草一人多高,
提控回家,现在老老实实给娃用我的扶她爹。。。。

网友(2020-09-12):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点东西

现在新出的这个控都是带一个外置天线的了

改外置天线就好了,我已经改装,而且上市的版本都是外置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