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练习机 塞斯纳幼兽试飞

楼主(2019-08-19):
上一个帖子试飞塞斯纳美猴王,有模友提示说还有另一个机型,叫做幼兽,特别推荐。  于是入手尝试。
该机和美猴王的区别就是没有上略翼,也就说理论上讲难度加大,但翼展相对于980的美猴王本机为1100,一寸展一寸稳。
组装来看,该机做工精致,比较贴心的几点
1.平尾垂尾舵机后置,利于精度控制
2.机翼使用快拆扣,携带方便
3.机舱盖(也就是前挡风的位置)是磁扣,易于更换电池
4.马达导流罩磁扣安装
5.起落架更大的轮子,而且是快插结构。

具体参数和电设为
1.翼展1100
2.XXD 2212 1400 配86桨
3.30A电调 1300 3s
4.四颗银燕ES08MA模拟舵机
5.乐迪AT9S 配R6DS 乐迪固定翼飞控A

相对来说比较易飞,但是新手如果不开飞控尤其要注意波状飞行导致的失速摔飞机,要积极改出(改出方法自己搜吧)

以下为飞行视频和图片

低速通场短视频 约10S

起飞到降落长视频 约2分钟

网友A:
我2018年头也买了一架幼兽

网友B:
最近幼兽挺火

网友:
什么价,感觉不如守护者

网友:
开心就好

网友C:
此机我用2216电机,垂直拉升没压力,很好飞的飞机。

网友D:
我用3S1300根本压不住头  用2200正好

网友E:
这机子是我们这产的,我已经买了两架了,挺不错的飞机,就是电池那略窄,我是用3s18650,如果普通的方块电池应该没关系。飞这个我只带一块电池,轻松半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018年头也买了一架幼兽

嗯嗯~很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幼兽挺火

上一个帖子模友推荐的

楼主:
低于200空机

楼主:
嗯嗯,就是玩玩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机我用2216电机,垂直拉升没压力,很好飞的飞机。

我主要是休闲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3S1300根本压不住头  用2200正好

感觉还好。   速度慢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是我们这产的,我已经买了两架了,挺不错的飞机,就是电池那略窄,我是用3s18650,如果普通的方块电 ...

嗯嗯,控制好了可以飘好久

网友G(2020-07-21):
没纸质安装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纸质安装说明书

这个飞机不太需要说明书吧,通用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是我们这产的,我已经买了两架了,挺不错的飞机,就是电池那略窄,我是用3s18650,如果普通的方块电 ...

能 飞半小时? 那确实不错啊  能抗几级风? 淘宝店铺能给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