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问题一箩筐

楼主(2019-08-19):
1、没解锁之前哪些通道可以被控制?我的好像1和2没信号,3和4有信号但动遥控没反应。
2、用电流计供电输出通道没电压,反过来给输出通道加5V,PIX却可以工作,正常吗?
3、没GPS信号能解锁飞控么?在屋里调试,测飞得咋整啊?
待续。。。

网友A:
1.除了油门通道都可以
2.正常
3.能,把自检关了   一定不要带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除了油门通道都可以
2.正常
3.能,把自检关了   一定不要带桨!

1,地面站显示遥控反应正常,接收机灯也是常亮的,说明遥控没问题,但是所有输出都没有?求指导。
3,如何关闭自检,用的Qground
4,飞控总是报错manual control lost手动控制丢失 ,可遥控、数传都正常,遥控信号42%,距离半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