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电子挂轮问题

楼主(2019-08-19):
请问各位,我最近搞了台210车床,换挂轮非常麻烦,有人知道如图的电子挂轮哪里有卖吗?有的话,麻烦给个短信链接。感觉这个带外壳的比裸板(忘记哪位高手改过的,呵呵)的那个版本要好些。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TQ5NDM0OTcy.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poster
或者有什么改电子挂轮的教程也可以。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是作者,需要了解详细情况的,可以站内联系我

网友:
问淘宝卖家啊

网友:
电子挂轮淘宝链接给一个

网友A:
视频看不到,麻烦重新发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不到,麻烦重新发下来看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 ... 2.soresults.dposter
看看行不行?

网友B:
电子挂轮的最高输出频率限制了步进电机的细分。同时电子齿轮的输出限制了采用伺服电机。
没有定长度功能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TQ5NDM0OTcy.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poster
看看行不行 ...

看到了,这两天华飞210到家的,到时候看看用不用得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挂轮的最高输出频率限制了步进电机的细分。同时电子齿轮的输出限制了采用伺服电机。
没有定长度功能很 ...

将210车床的电机改为三相电机,采用变频器驱动,然后用行程开关与变频器联动,可控制长度,实现车丝时自动停止。

网友:
投资不小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210车床的电机改为三相电机,采用变频器驱动,然后用行程开关与变频器联动,可控制长度,实现车丝时自 ...

其实电子挂轮的软件里增加多一个螺纹长度是非常容易的,只不过不知作者为什么不增加而已。

楼主:
你连动力都换啦?厉害啊!

网友D:
动力都能换

网友:
动力换了一套针织横机的750W伺服1/3减速,丝杠用雷赛90W伺服,都是咸鱼掏的二手

网友(2021-01-28):
淘宝搜索月亮电子挂轮,我就是在他家买的。以前是买的别家的不如他家的好用,他家的功能还多

网友:
淘宝上搜月亮电子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