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之强大不简单 ----- 天地飞ET06遥控器测评报告

楼主(2019-08-19):
“芯”之强大不简单
                            ----- 天地飞ET06遥控器测评报告

   大家好,我是论坛特约测评员abing112112,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天地飞ET06 遥控器测评报告。
前言
   在继2017年推出ET07和2018年推出ET12之后,天地飞公司在今年7月向5IMX论坛模友公开征集ET06遥控器的测评,标志着ET系列的第3个产品正式推出,也可以说是经过2年的市场检验下,对ET系列的遥控器的认可。
   那么现在向模友们推出入门级别的ET06遥控器,可以说是天地飞公司更新产品代数,用更高级的ET系列取代WFT系列占领市场的战略布局的全面开始阶段。
   许多模友可能要问:
   天地飞ET遥控器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遥控器?
   这款遥控器对比其他品牌的遥控器有什么优势?
   和天地飞目前保有量巨大的WFT系列遥控器相比,ET系列有什么优势?
   ET系列遥控器价格如何,值得我们购买吗,如果买,我该选择哪一款ET遥控器?
   ...............
   在回答以上问答之前,这里顺便让大家了解下天地飞(WFLY)。天地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中国最早从事航模产品的研发类企业之一,公司自2006年开始进入航模市场,先后研发并推出世界第一台全中文显示高端遥控设备、全国最早的9通道遥控设备、全球第一款4096分辨率2.4GHz遥控系统,并形成了从入门到高端,从整机到配件的一系列产品。 经过多年的努力,WFLY天地飞遥控设备已经成为国产最优秀的的遥控设备品牌之一,并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可以这么说,玩模型的人你可以没用过天地飞的产品,但是如果你都没听说过,那你肯定不是玩模型的。
我先把天地飞遥控器做一个分代,以便大家了解天地飞遥控器的“前世今生”也方便对ET系列遥控器做一个了解判断。
   天地飞遥控器产品分代:
   第一代 FM、AM晶FT体系列遥控器
   时间推算2006前绝对是市场主力。现在除了在咸鱼上有二手交易,用于潜水模型外很难在找到其身影了。

   第二代 WFT系列遥控器
   时间推算2006年前后开始进入航模市场,从插入2.4G晶体的天4到开始有了全中文的显示的天7。那个时候有1台天7已经一个模友走向成熟的标志,更别说一些老玩家手上1台甚至几台天9,那就是一个字,牛!
   天地飞WFT系列遥控器应该是全国模友手上保有量最大的遥控器系列,从天4到天9,每个型号都还有衍生型。WFT系列以可靠的性能服役至今,10多个年头了,主流型号现在仍然在售。

   第三代 ET系列遥控器
   时间推算从2017年开始ET07遥控器的推出,之所以要推出ET系列,那是因为天地飞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逐步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 Flaspeed、DSSS+跳频等先进技术,大大增强了产品的反应速度、操控性、抗干扰性等关键特性。加之对WFT系列遥控器服役期间的性能总结,一款全新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遥控器脱颖而出。

   ET系列遥控器主要拥有以下10大新特点:
   1、全通道功能自定义,全通道大小动作(搭配RF206S 6通道接收机)所有通道可自定义控制杆、微调,大小动作支持所有通道曲线设置;
   2、全新跳频协议双向传输,6 4点跳频(强抗干扰),3 . 6 m s高速跳频;
   3、比例通道全通道4096分辨率,丝般顺滑,反应无延迟;
   4、支持双引擎功能,支持双电机机器人、双电机船模
   5、支持180/270°舵机,无须定制软件,即可兼容市面上大舵角舵机
   6、5组--10组(ET12)编程混控,自定义编程混控,玩出个性;
   7、教练/模拟器可自定义【教练】控制开关、选择控制通道、支持模拟器信号输出;
   8、接力飞行双人操作,空中接力(需要有W.BUS2接口的接收机支持);
   9、无线拷贝无线发送/接收模型数据(仅支持同型号、同版本相互发送接收!);
   10、USB在线升级免返厂升级。
    这里大家注意,ET系列的很多新功能是需要新的接收机来实现的,也就是RF2系列接收机,老款的WFR接收机因为不具备这些新功能,所以是不能直接通用的。但是考虑到WFT系列巨大的保有量,接收机又是多个配置,天地飞公司专门针对这个情况开发了一款高频头兼容老款WFR系列接收机,这里在后面的章节单独接介绍。

   看到这里你应该对天地飞ET系列遥控器有了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ET系列是天地飞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产品;
   ET系列拥有10大新技术特点,使他傲视群雄;
   ET系列搭建了高(ET12)980元、中(ET07)580元、低(ET06)280元的配置,使你的选择游刃有余。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作为ET系列低阶配置的FT06遥控器,有什么特点和优势,和中、高端的ET07 和ET12对比,它又如何。

楼主:
第一篇 外观
    在这个讲颜值的世界里,颜值很重要,相当重要。很多人在测评报名贴上第一次看到ET06的外观就感觉,塑料感极强,是一款性能低下的廉价遥控器。但是我想说,看完对ET系列性能介绍后,没人敢说这是一款低性能的遥控器。
    ET06的外观设计是和它的定位不可区分的,它就是ET系列的入门配置,280元的价格拥有高端遥控器的性能,它走的就不是高颜值路线,而是亲民的入门路线。

    包装简约大气,详细的说明书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直接下载到手机,非常方便。

    ET06的外观非常卡通,正上方的LOGO标志那个区域,很像一个猫头鹰的头像,2个旋钮开关就像2个大大的眼睛一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ET06 遥控器的一些细节。

    虽然外壳是塑料的,但是开模极为工整,摸起来没有平滑顺畅。颜色搭配也为合理无违和感。

    除开左右十字盘,油门、方向、副翼、升降4个通道外,就只剩下了2个通道,但是遥控器还是很人性化给出了6个开关(2个旋钮开关LD和RD、2个3段开关SB和SC、2个2段开关SA和SD),以方便操控者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设置辅助开关位置,或者根据模型需求来设置需要的辅助开关类型。

    来点花絮,拍照过程中我的宠物龟自己跑出来蹭热度,那就不客气了,当个模特吧。

网友:
300块我选二手D10或者D7e,这个外观真的没办法接受

网友:
很好,支持一下。用过天六和天九。

网友:
之所以要推出ET系列,是因为之前WFT系列用的Cyrf6936停产了。
现在的ET系列还敢提DSSS么???
最早从事航模产品的研发类企业???
2001年成立的吉林市振华遥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表示:“我都不敢说这句话。”

  —— 一名前几天又买了一台Devo 7E的模友留

PS:乌龟不错

楼主:
第二篇 三款ET遥控器对比
   之前讲过,作为ET系列3步曲,高、中、低全系搭配。3款ET遥控器都各有特色,在核心技术都一样的前提下,就是一些参数、遥控通道的增减和外观区别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
ET12像一个披着银色铠甲的武士,威武霸气

ET07像一个黑衣杀手,冷峻刚毅,暗露杀机

ET06则更像一个精灵,调皮可爱,聪明睿智

    但是单从外观对比看,ET12 遥控器颜值更高,部分金属质感的材质,手感明显好于ET07和ET06的塑料材质,但是由于ET12 遥控器功能更加强大,所以在尺寸和重量上都大于ET7遥控器。

   从手持感上讲,主要还是看遥控器的厚度和手持部位的工艺处理。

    ET12 遥控器机身背后的凸起,使用的防滑橡胶垫,在安全性上更胜一筹。
   ET07更加轻薄的原因,我个人在手感上更喜欢ET7,特别是ET7机身背后的凸起,手指握感特别舒服。

   ET06的手握部分,只采用磨砂工艺处理,能够达到防滑的效果,手感一般。但是ET06的优势在于重量和体积,均小于ET07和ET12,使得操控者完全能够轻松驾驭。

“老大和老三”

“老二和老三”

“ET全家福”

   通过3款ET遥控器对比,我个人的感受是天地飞ET系列的遥控器,完全超脱了WFT系列遥控器的以满足功能为主而非颜值和人机科学设计路线,开始了新一代产品系统整合。
   WFT系列拥有4、6、7、8、9 五个产品及其众多的升级型号,给生产和成本都带来了一定压力。
而ET系列,说不定就只有06、07和12 三个产品型号,形成了技术先进,特点鲜明和价格亲民的高、中、低搭配,对企业和模友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

网友:
看来是有遥测支持?

网友A:
这年月 魔界消沉 ,单片机 什么的 也便宜,
干嘛 不推出 一款 万能 控 ??16通道 带遥测 。

价格嘛 反正 单片机 不贵,600元 爽卖 难道不行吗 ?

网友:
吉林阵华两通道遥控器,没有外壳,抖的一逼,只能邮购

网友B:
现在这台控是有双天线了吗?天地感觉没以前好了,现在想来,其实遥控器的功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够了,遥控器拼的是稳定性。这个控是否可以做到我用五到十年,所有东西,哪怕是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都不出故障?到那个时候我想我会购买国产控的。

一个5个月前刚买futabaT14sg的魔友留

网友:
少废话,来点和futaba直接pk的视频,图片和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台控是有双天线了吗?天地感觉没以前好了,现在想来,其实遥控器的功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够了,遥 ...

扶它吧也不敢说多数产品五年任何零件不出问题,扶它吧看着贵用美元价卖给我们,在日本很便宜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扶它吧也不敢说多数产品五年任何零件不出问题,扶它吧看着贵用美元价卖给我们,在日本很便宜成本低

也是吧,但我老师手上的T14sg用了7、8年了,没有一点毛病

网友:
et12的质量不太敢恭维啊,千元控,按键松松垮垮,bug还不少,和graupner mx12,futaba 6j这样的控竞争市场,很艰难啊

楼主:
第三篇 接收机、高频头和电池仓
  接收机
  ET系列遥控器使用的接收机都是RF2系列接收机。因为很多新功能是需要新的接收机来实现。
RF2系列接收机的基本数据:
频段:2.4GHz
电压:3.8V-6.5V
电流:80mA
分辨率:全通道4096分辨率
PWM:6通道--12通道
PPM:支持
W.BUS:兼容S.BUS
双向传输:支持
失控保护:支持
180/270°舵机:支持
接收机端口设置:支持
外部电压检测:DC 0~36V
   RF2系列接收机采用了双天线布局,全新的跳频技术,跳频速度达到了3.6MS。另外,接收机和遥控器一样自带USB接口,可以在线升级。
   RF2系列接收机目前有4款,RF209S、RF207S、RF206S和RF204W。前三款是普通型,区别只在通道数上。最后一款RF204W,是迷你型,主要使用在穿越机和小型模型设备上。同样,RF204W接收机带有动力电压回传功能,插口在第5通道,注意正负极接法和连接电阻到正极头。
    ET06遥控器使用的是 RF206S接收机,当然ET系列遥控器和RF2系列的接收机都是通用的,只需要简单对频即可。

RF206S的三围尺寸:36x20x12mm,从图上看只比RF204W大一点。
RF209S的三围尺寸:47x25x15mm
RF207S的三围尺寸:51x27x14mm
RF204W的三围尺寸:37x15x10mm
高频头
   由于老款的WFR接收机和ET系列遥控器是不能直接通用的。但是考虑到WFR系列巨大的保有量,天地飞公司专门针对这个情况开发了一款高频头兼容老款WFR系列接收机,ET系列遥控器都可以使用。
   HD208P高频头

   这是我年初拿到的测试版和后来正式销售的版本略有不同,主要就是主板供电上的区别。

   新版本直接焊接了一个USB供电接口,方便接电。这里不得不指出,由于ET12遥控器上是自带一个5V电压USB输出,可以直接给高频头供电,省去了在外挂附加电源的麻烦。
   但是,ET07和ET06就没有自带一个5V电压USB输出,所以要使用这个高频头,就需要外挂一个5V电源。

    ET12使用方式,接机身背面中间第2个教练接口,可以从遥控器上取5V电压,非常方便
   ET07和ET06的教练接口都在遥控器底部,且不能从遥控器取5V电压供电,需外挂电源。
HD208P高频头的使用说明

电池仓
    ET06的电池仓供电可采用4节5号干电池装入电池盒供电,或采用3.7V锂电池供电,整体电压在3.5V--6V之间,不能超压!

   电池仓体积适中,能够轻松电池盒和1S锂电池。

楼主:
后续第四篇 将进行户外模型测试,主要有涵道飞机飞行测试和海模水面遥控测试,敬请期待!

首先,要感谢各位模友对国产遥控器的支持,尽管国产遥控器有各种不足和改进之处,但是始终还是在不断成熟和进步之中,国产遥控器的每一次进步和成熟,都离开大家的支持!所以,请大家还是要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国产遥控器的进步。我想不光是天地飞,还包括其他国产模型公司的产品,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以后在模型界,更多更好的MADE IN CHINA,占领市场,让老外们都为拥有中国模型而骄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月 魔界消沉 ,单片机 什么的 也便宜,
干嘛 不推出 一款 万能 控 ??16通道 带遥测 。

...

了解过魔方遥控器没,你可以去看看。不过价格绝对不是几百元能搞定的。哈哈哈

网友:
俺支持天地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篇 三款ET遥控器对比   之前讲过,作为ET系列3步曲,高、中、低全系搭配。3款ET遥控器都各有特色,在核 ...

WFT系列拥有4、6、7、8、9 五个产品及其众多的升级型号,给生产和成本都带来了一定压力。

奇怪了:做 高中低 三个,通道数16,12,7 三个规格。
简化产品种类可以节约不少成本 。有 天7 就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