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futaba??求指教

楼主(2019-08-19):
太不人性化啦。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线该怎么接?

网友A:
你要知道超正面的永远都是信号线就行了

网友:
有切角的,仔细看。

网友:
接收上面数字后面的白色意思就是信号线朝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超正面的永远都是信号线就行了

不是。不同设备不一定的。

网友B:
首先可以查看说明书是否有说明。然后如果插线槽一面有锯齿状,则那一面为信号端,这个锯齿状是匹配带突起的杜邦头的。另一种判断方法是用万用表或拆开观察哪一边是地。地的一排插针是互相导通的,而信号插针则互不导通。

网友:
据我经验,靠近插座有缺口这边的是信号线。然后依次是正极和负极

网友:
你这是jr舵机口,要是futaba
舵机口直接用,不会插反

网友:
如果是符合futaba标准的插头,是不会差错的。
不符合FUTABA标准的插头,信号线朝向接收机有缺口那个位置。

网友:
只能说你用的不是futaba的舵机

网友:
我都是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去量地线,一排都相通的就是地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同设备不一定的。

那你来说说看,futaba有哪款接收机不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可以查看说明书是否有说明。然后如果插线槽一面有锯齿状,则那一面为信号端,这个锯齿状是匹配带突起的 ...

你觉得如果连接收机线序都不清楚的新人,会愿意或者敢自己买新东西直接拆了看线序?看正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来说说看,futaba有哪款接收机不是这样的?

并没有限定futaba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如果连接收机线序都不清楚的新人,会愿意或者敢自己买新东西直接拆了看线序?看正负极?

即使不熟悉航模产品不代表没有能力拆一个塑料壳,这只是一个选项。如果有万用表也不需要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没有限定futaba品牌

人家问的是futaba,你来一句不限定Futaba品牌。好比你拉肚子了,正常人都会问你是不是着凉了或者吃了什么东西了,总不会问:哎,你刚才是公交来的还是地铁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问的是futaba,你来一句不限定Futaba品牌。好比你拉肚子了,正常人都会问你是不是着凉了或者吃了什么 ...

我回复的帖子内容是

“你要知道超正面的永远都是信号线就行了”

这个回答没有指futaba接收机,看到的人可能会认为所有接收机都是这样输出的,造成误解。

网友:
futaba标准插头是带个滑槽,防止插错的。你照一张插口图上来看就知道了
所以人家不标注插头正负极。
你这个插头是JR标准插头。你去看JR的接收机上面是有标注的。

网友:
不知道该说啥,futaba应该是行业标准了!

网友D:
缺口对准的是信号线也就是图中你电调的白色线

网友:
接收机一直都是蒙这插的,正极是红色线,插反也不会有事。

网友:
中间是正极,最上面有缺口的信号线

网友:
看说明书呗,白色是信号线。一般确定信号线方向,另外的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同设备不一定的。

我至今用过的futaba都是这样的

网友:
侧面应该有标识

网友:
以前不知道现在你就知道了,futaba的接收机都是信号线朝上的,而且你自己可以试啊插错没反应就反过来,很多都有反接保护没那么娇气,不要超压就行

网友:
futaba有防反插口,一般都是白色线向上

网友:
有数字那面是白色信号端

网友:
R7008SB上面是信号线。可以参考下说明书。

网友:
没事,就两种插法,插反了舵机不动的,也不会烧舵机,插正了舵机才工作的,简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