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pro能加长尾管吗?

楼主(2019-08-19):
手上有500pro DFC 轴传。一天突发奇想,想加长尾管 上3300 飞470桨。 各位知不知道500L或500XT尾传套装能用得上吗?就怕尾管固定座 和尾波箱不匹配。
有没有大神们,试过改装的,说一下。

网友:
俺也在 等待 ,有没有人 回答 ???
俺手里 有 600的 桨,想 装到 500 飞 !?

网友A:
尾管夾座寬度不同,不通用
尾管徑不合,不能直上
但傳動軸可以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夾座寬度不同,不通用
尾管徑不合,不能直上
但傳動軸可以直上

那就是说不能改了?除非换机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不能改了?除非换机身?

不嫌折腾是可以搞,过去看过不少人 425 改 470 在飞

尾管跟转轴还都自制咧,现在传轴有现成的容易很多

网友:
可以,准备材料:(直接购买现成)1、470桨一副;2、500X尾传动轴一根;3、500X尾中联一个;4、4*8*3.3mm止推轴承;5、500x 78mm尾桨;6、500x尾控制杆;7、500X尾管支撑组。(自己制作)1、碳纤维尾管外径16mm内径14mm长度530mm。备齐这些开始动手吧,500pro或者500L瞬间变成500X,随便怎么暴力肆虐。

网友:
当然还可以自己做个前倾5度的脚架,更显完美比例

大哥、二哥和三弟

大哥、二哥和三弟

完美的比例,不再是大头小妖怪了

完美的比例,不再是大头小妖怪了

和TG520比较

和TG520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