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洞大开

楼主(2019-08-19):
     用滑板车的无刷电机,替代450上面的电机,采用电机直驱,能带动主旋翼吗

楼主:
主轴直驱能带起来吗

网友:
如果转速和扭矩合适的话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直驱能带起来吗

可以 带动 起来,,但是 马达会 显得 太重了

总功率 相同的 条件下:做 大扭矩 低转速 马达 会明显偏重 。

网友A:
觉得直驱想要稳定,电机和电调的负担都很重。
不如减速比来的实在另外无刷电机的线性不是那么好,大减速比能提升一点线性

网友:
非常考验电机电调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直驱想要稳定,电机和电调的负担都很重。
不如减速比来的实在另外无刷电机的线性不是那么好,大减速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