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的磷化颜色偏黑

楼主(2019-08-19):
工件涂装前嫌麻烦不想抹原子灰,于是想到磷化浸泡表层,用的是锌系磷化液,反应完烘干用WD40清洗时颜色是灰色,随着时间推移颜色逐渐发黑。

网友A:
有一道叫表调的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道叫表调的做了吗?

除油表调都做了

网友B:
这可以啊, 看着比淘宝卖的常温发黑液效果好。 我用过那个东西,不如你这个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以啊, 看着比淘宝卖的常温发黑液效果好。 我用过那个东西,不如你这个效果好

磷化可以替代防锈底漆做涂装前处理,发黑是为了美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磷化可以替代防锈底漆做涂装前处理,发黑是为了美观

磷化不是也可以防锈吗, 我做发黑也是为了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磷化不是也可以防锈吗, 我做发黑也是为了防锈。

常温发黑防锈效果不太好,中高温煮黑还要封闭才有效果。

网友C:

我看着就非常漂亮了
弹簧也经过处理了?

楼主能不能普及一下具体的做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做的磷化颜色偏黑

我看着就非常漂亮了

和其他化学镀膜方法差不多,都要先除锈除油,只不过磷化要先浸泡表调液可以缩短常温磷化反应时间提高镀膜附着力,最后再浸泡磷化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常温发黑防锈效果不太好,中高温煮黑还要封闭才有效果。

我是用淘宝买的常温发黑液,发黑的铸铁,感觉效果不太好, 有云彩,颜色也深浅不匀,不太美观。
朋友新开了个喷塑厂,前一阵我去看了看, 感觉那个表面质量比较好,只需要把机器关键接触面提前贴上美纹纸就行。
回头找块铁板去试试, 有条件了弄台小机器去喷个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淘宝买的常温发黑液,发黑的铸铁,感觉效果不太好, 有云彩,颜色也深浅不匀,不太美观。
朋友新 ...

家里玩就买一套小型喷砂设备实用,便宜还简单,喷砂也能防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玩就买一套小型喷砂设备实用,便宜还简单,喷砂也能防锈

喷砂的我有,但是这个东西局限性太大,那成套设备 难道还拆散了去做喷砂除锈??? 别的不说, 丝杠导轨轴承是完全不能见砂的
提前做好防锈 好过一切除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