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ink 433 发射端天线改地网天线

楼主(2019-08-19):
RLink 433 发射端天线改地网天线

网友A:
准备入手一个小光环1600,请教一下你的配置是什么呢  我以前飞双子星的配置是否可以飞小光环呢

网友B:
看来对天线有深入的了解

网友:
我的颈椎病治好了

网友:
楼主是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对天线有深入的了解

我也是刚接触,有大神带  所以做了个手记

楼主:
来自广东的客家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入手一个小光环1600,请教一下你的配置是什么呢  我以前飞双子星的配置是否可以飞小光环呢

你的双子星什么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双子星什么配置

蓝精灵2814   KV510   *2
9寸桨      6S5000MAH  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精灵2814   KV510   *2
9寸桨      6S5000MAH  电池

也可以用

网友(2019-12-28):
为啥要17CM呢

网友:
楼主,小白请教一下,如果想达到30公里左右的图传要求,有哪些图传 接收 天线的推荐 ,求助谢谢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普通的数传如果改变它的天线,是不是就可以增大他的范围,还是说要把功率和天线一起改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