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太猛了,有点不相信眼睛

楼主(2019-08-20):
电流太猛了,有点不相信眼睛

楼主:
图片发重了,见谅!电机特别热,是不是电调设置有问题?谢谢

网友:
正常,120A瞬间电流都能干到170,

网友A:
用的是Tattu电池吗?

网友:
我担心的是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发重了,见谅!电机特别热,是不是电调设置有问题?谢谢

  进角 调小点 吧 。15度 以内 安全 。
这得 强烈要求 校准 你的 测试器 。。。

300A 电流 是开玩笑 的吗
看看 低压配电室 300A 的导线 应该多粗 。

网友:
这场地靓到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角 调小点 吧 。15度 以内 安全 。
这得 强烈要求 校准 你的 测试器 。。。

瞬间电流而已,估计不超过一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角 调小点 吧 。15度 以内 安全 。
这得 强烈要求 校准 你的 测试器 。。。

建议脑补一下瞬间值和额定值的区别

网友C:
不得了,听说大神功力又见长,我等菜鸡还是退模吧

网友:
这场地真好,像模拟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Tattu电池吗?

格式45C 500mAh

网友:
小柯牌散热风扇?

网友:
这点电流真不算啥,130的都可以到200以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得了,听说大神功力又见长,我等菜鸡还是退模吧

你也会成为大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