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船模的“离水断电”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19-08-20):
如题,因为有时候需要给小朋友玩,为了安全,需要在船模上加装这个“离水断电”功能,请问这个通常是如何实现的?
我在论坛里搜了一下,有提到“离水电阻”这个东西,请问这个是什么样的?求科普!
先谢谢大佬…

网友A:
你买一条玩具船不就有了吗?你还想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一条玩具船不就有了吗?你还想自己做?

这个办法倒是没想到,不过我还是想先了解下这个是怎么实现的,然后在自己的船上折腾一下先,完了后续的船上都可以加上这个功能!

网友:
怎么实现的还是买一条玩具船拆开看看研究一下不就有了吗?就是一个开关的原理。水能导电

网友:
我觉得装个水位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买玩具船,有的玩具船还有低电压保护功能,电压低了后,直接断开动力,再以低速运行确保船模返回的动力。最简单的方法是离水后直接关控。

网友B:
以前天真的以为放水里因为水是导电的所以整个电路就通了,现在看来,水并不是充电导电的角色。

网友:
两根电线碰到水就接通了

网友C:
航模玩家瞎猜一下
浸水后浮球收到浮力 带动磁铁上浮 导通电调的电源开关 即干簧管
很多车模船模的电调是有开关的
离水后在重力作用下磁铁离开干簧管 电调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天真的以为放水里因为水是导电的所以整个电路就通了,现在看来,水并不是充电导电的角色。

严格说么是里面不纯净的离子

网友:
恒龙3810消防船有两条电线通到水仓里,水仓灌满水后船的电源就接通了

网友D:
我以前买的玩具船有两根电线,一根焊在轴上一根在船底,只要两根线在水里就能玩。我想他的原理是当作一个微电开关,像有些电调的小开关原理不过比那个开关电流更小,不是能直接能用的,还要加放大器之类的东西。我对这种东西不太懂,这个见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买的玩具船有两根电线,一根焊在轴上一根在船底,只要两根线在水里就能玩。我想他的原理是当作一个微 ...

应该是这个原理,水能导电,打开开关,开关在驱动一个大电流开关!
直接用水的话应该无法或者说是不能很好的导电驱动电机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模玩家瞎猜一下
浸水后浮球收到浮力 带动磁铁上浮 导通电调的电源开关 即干簧管
很多车模船模的电调是 ...

你这个浮球方案最好了没有额外的电子需求!最好装个弹簧这样倒立不会误触发。

如果会单片机,也可以用船底电容检测来做。办法很多。

网友E:
意义不大啊,首先既然给孩子玩的,肯定都是体积较小船速慢的船模,一样的遥控设备。你指导他安全的收、放船模,养成良好的操控习惯,比你弄这个开关好处大多了。
如果你非要弄,楼上几位意见都是可行的

网友F:
小孩玩的优先选择泵喷船 安全可靠解你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孩玩的优先选择泵喷船 安全可靠解你忧

同意,还是泵喷的安全,只要小朋友别把手指伸进去就好,不过还是建议不要让小朋友接触高速船

网友:
这个很容易实现。水是有电阻的,大约几拾K,在船底有两个检测点,离水电阻无穷大,放到水中,则有电阻 ,做一个检测电路,控制电机驱动电路的控制信号,几个零件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义不大啊,首先既然给孩子玩的,肯定都是体积较小船速慢的船模,一样的遥控设备。你指导他安全的收、放船 ...

这个…我觉得意义还是有的,就像现在各个企事业单位一样,都比从前更重视安全问题,我之前工作过的一家单位,设备上都自行加装了各种安全检测功能,口号是:让你想死都死不了!
所以说安全防护这种东西主要还是防患于未然的,事先就要考虑全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买的玩具船有两根电线,一根焊在轴上一根在船底,只要两根线在水里就能玩。我想他的原理是当作一个微 ...

不是开关原理,是“电阻”,两条电线直接浸水后,两电线之间电阻减小,作为传感器,启动相应电路继电器,联通电源。

网友H:
接2个电极,用电极控制三极管通断,三极管控制大电流继电器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2个电极,用电极控制三极管通断,三极管控制大电流继电器通断

尽管不要用大电流的元件,遥控船工作电流,随便就10几到20A,继电器触点很容易坏的。一般这样场合,是控制电机控制信号,类似静噪电路。断掉电调的控制信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开关原理,是“电阻”,两条电线直接浸水后,两电线之间电阻减小,作为传感器,启动相应电路继电器, ...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