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改尾无刷

楼主(2019-08-21):
很多朋友想把复杂的尾传动去掉直接用一个尾电机代替,这样不仅维护方便还减少炸鸡成本。之前也看有人改过,不过论坛上的资料太少了,自己研究了半天终于研究出来了。首先改为无刷你得有一块电调,而且是blheli程序的,我用的是好盈20a,把它刷成blheli程序,并且写入直升机尾电机固件,刷电调的教程论坛还是很多的,一搜一大把。
刷好之后直接接到陀螺仪锁尾通道,本人用的k8,然后k8连接电脑,尾舵机设置成lgs6100g这个选项,我只知道是选频率,至于为什么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多次试验试出来的,然后根据需要调整舵机行程,这里的行程对应电机转速。

之后我也用mb测试了,mb需要把舵机设置到960us,频率333hz,然后调整尾舵机行程量,同样这里的行程量对应电机的转速。
ps:好像尾电机的电调用穿越机的也可以,不过同样需要blheli的程序,有的电调自带这个程序。
希望这贴能帮到那些想改尾无刷的朋友!!

网友A:
多大的飞机改尾无刷?难道450直机也可以!

网友B:
多大的尾电机,多大的桨楼主也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尾电机,多大的桨楼主也分享一下吧

2206穿越机的尾电机,450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飞机改尾无刷?难道450直机也可以!

多大的都可以

网友C:
好贴,再上几张图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再上几张图就更好了。

大半夜的就没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贴

谢谢!

网友E:
锁尾怎样?是不是硬硬的?

网友:
楼主这个分享的不错,有机会试试

网友:
哇,精华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尾怎样?是不是硬硬的?

还没上机,过几天合适的电机到了上机

网友:
蜜汁围观,收藏了。坐等详细教程

网友:
这是个新的折腾。尾巴直接用电机驱动,振动是不是小很多。

网友:
行程是根据转速定的吗

网友F:
尾巴正负螺距怎么变化,难道靠正、反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尾巴正负螺距怎么变化,难道靠正、反转?

应该不是正反转  而转速快慢 飞机本身有反扭力  我也推测  估计是这样的

网友F:
比如说侧钟摆吧,主将正负螺距变化那么大,尾巴上的正负力矩也不小,无解!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毕竟亚拓150锁尾杠杠的,淘宝上也有尾电机版450,还带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巴正负螺距怎么变化,难道靠正、反转?

靠反扭力

网友:
电调输入的话,一般应该选模拟舵机那个吧

网友H:
我选的第一个,测试工作正常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尾电机。这是个新选项。估计效果会很辣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选的第一个,测试工作正常

有没有心得,锁尾正常嘛?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心得,锁尾正常嘛?

正常啊,我用的100s的电调

网友E:
行程和中立点如何调整呢?总不能一开机,电机就转吧?

网友B:
应该是在推油门时机身发生偏转才会转。马达和电调配置可以购买,但是马达安装可能要费点力气。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I:
楼主,穿越机本身就是BL的电调,还用写入直升机尾电机固件吗,这个尾电机固件是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穿越机本身就是BL的电调,还用写入直升机尾电机固件吗,这个尾电机固件是指的什么。

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常啊,我用的100s的电调

蓝海?

网友:
昨天试了一下,K8内尾舵机选项选第四项,只要飞机尾巴往右(对尾)发生偏转,马达就会转动,跟油门没得关系。这跟舵机的运动方式一样。

网友:
450尾桨多大,

网友:
比较过伟力110,与110的尾电机运动方式一致。择日试飞

网友:
大神个改装过程。谢谢。大神无私奉献。

网友:
大神电机开了吗?看改装结果呢!

网友:
刷tail固件,break on stop

网友:
左右行程是需要让电机停转和满转这样吗?中立点随便设蛇

网友:
好帖,k8就这选择了就好了!

网友(2019-09-25):
大神辛苦了,试飞了吗?视频欣赏一下。谢谢!强力顶推广。

楼主:
K8改尾无刷+电调刷blheli尾固件

外网找到的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尾电机,多大的桨楼主也分享一下吧

450级的话用飞越的2206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程和中立点如何调整呢?总不能一开机,电机就转吧?

中立点要到blhelisuit里设置ppm center  1500-1530  每个电调不一样要自己试试,找对了电调上电会自检成功

网友J(2019-10-27):
楼主 说一下手感 如何? 我正在准备 改 500的 直升机。

网友K:
可以用双向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尾怎样?是不是硬硬的?

不是硬硬的,mb是硬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用双向电调吗?

就是正反转?你设置k8行程就可以正反转,但一般右转都是0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说一下手感 如何? 我正在准备 改 500的 直升机。

我也在准备500的,手感软软的,没有mb硬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准备500的,手感软软的,没有mb硬朗

随时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不是正反转  而转速快慢 飞机本身有反扭力  我也推测  估计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网友L:
飞起来的视频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起来的视频有吗?

有,我的另外一个帖子有链接

网友M(2019-11-29):
有一个疑问,现在的电调上电的时候油门必须是0或者以下才能通过自检,是不是一边行程调到0就是为了上电一瞬间尾巴在中点刚好是油门最低点,让它通过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一个疑问,现在的电调上电的时候油门必须是0或者以下才能通过自检,是不是一边行程调到0就是为了上电一瞬 ...

他不是两声完成自检,感兴趣可以加我微信,我发个完整视频给你,13270095926

网友:
穿越机电调是带刹车的,可以很快地控制电机的转速的增加和减小,所以理论上用它来锁尾是可行的,估计设置好的话,锁尾效果甚至会好过传统的变距尾桨。

网友:
改尾电机,也是需要变矩的,尾电机定速

网友:
我选第一个9257这项,试飞成功,2204尾电机已经很猛了,再小点的电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见好贴了,这样改的换,会解决很多问题,传动震动问题,噪音问题,尾波箱的机械问题,太多了,很多尾波震动排除都会费点周折的,这么改的话,即使尾管弯一点,也不会影响飞行的,以前看过这样的图片,但没有技术贴。记得有人用的是电机贯穿轴,这样好像更稳定吧。学习了,以后我也折腾折腾。

网友N: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应该是个大机用的无刷电机锁尾的,时间久了,忘了哪位大师写的帖子什么名也忘了,如果哪位老师指导,请告诉一下,印象是把无刷电机座也改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应该是个大机用的无刷电机锁尾的,时间久了,忘了哪位大师写的帖子什么名也忘了,如果哪 ...

找了一下午的帖子,终于找到了那个用无刷电机做锁尾的大飞机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应该是个大机用的无刷电机锁尾的,时间久了,忘了哪位大师写的帖子什么名也忘了,如果哪 ...

我500也用无刷电机锁尾,naza-h,h1,pix都测试过,可以锁尾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500也用无刷电机锁尾,naza-h,h1,pix都测试过,可以锁尾

你好,不知道你的500机用的多大的电机,对电机有什么要求呢,我也想尝试用电机锁尾玩玩。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最近忙什么呢?想加楼主QQ呢,我的QQ是563783237

网友:
锁尾不稳定,经常会甩尾,炸机好多次了,我打算用尾无刷定速,保留尾舵机及尾波箱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不知道你的500机用的多大的电机,对电机有什么要求呢,我也想尝试用电机锁尾玩玩。

飞越的2206电机、不过只是支持4s,要单独供电

楼主:
可以一试

网友:
楼主好牛逼的赶脚。就喜欢折腾个劲。赞

网友O(2019-12-29):
大师450改尾无刷要单独共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师450改尾无刷要单独共电吗?

看你几s供电,一般电调电机都支持3s,6s的话电调电机要专门找支持6s的,找不到的话主电池是6s,就要单独装一块3s电池供电尾电机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你几s供电,一般电调电机都支持3s,6s的话电调电机要专门找支持6s的,找不到的话主电池是6s,就要单独 ...

哦!谢谢!指点。尾电机,推油门启动,还是打方向就启动。

网友:
楼主k8参数分享一下,我改尾无刷自旋停不住老是甩尾,坠机好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哦!谢谢!指点。尾电机,推油门启动,还是打方向就启动。

尾电调要刷blheli尾电机程序,打方向启动,怠速5秒左右,无动作停转

网友O:
哦是这样的。大神我想加你微信发个视频给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哦是这样的。大神我想加你微信发个视频给我。谢谢。

网友(2020-12-08):
引用 网友F:
比如说侧钟摆吧,主将正负螺距变化那么大,尾巴上的正负力矩也不小,无解!

不管正负螺距都是一个方向旋转,反扭力方向都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