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舵机线的问题

楼主(2019-08-21):
一般舵机的线不是分22# 26# 32#线,
22#线分30芯和60芯的,
那26#线好32#线又是多少芯呢?
新手  请多多指教!!!

网友:
你要生产舵机吗?自己使用和修理,应该也没那么多讲究吧,差不多的线直接替换,或找个其它舵机的线替换掉。

网友:
芯就是里面细铜丝的数目,多了电阻小,但还是看自己舵机大小定

网友:
9G等微型舵机一般都是30芯线比较多。中型以上大多都是60芯

网友:
芯数与电流没啥关系,是耐弯折的能力大小。

网友:
60克以下舵机,30芯够用了。我自己做舵机头(杜邦头),觉得30芯的线细一些更好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