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有关木桨修复问题

楼主(2019-08-21):
请教各位木桨因为降落打了一下地,桨尖部分竖直裂开两厘米左右,可以修复吗?用什么修复呢?

网友A:
最好换,修的话自己做好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修的话自己做好动平衡

用502修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02修可以不

不知道,基本不用木桨

网友B:
抖音502+泡面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音502+泡面粉

没这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2了解一下

修复后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D:
如果小损伤可以用502粘好再用环氧把缺失的部分补上,最后打磨光滑并做好平衡,基本和新的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小损伤可以用502粘好再用环氧把缺失的部分补上,最后打磨光滑并做好平衡,基本和新的一样了

好的,谢谢

网友E:
换吧!越修越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吧!越修越不好飞!

用了不到十个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