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冷却水泵的进水口开在哪里?

楼主(2019-08-21):
问下,冷却水泵的进水口开在哪里?

网友:
这问题没头没脑的

网友A:
应该在船底

楼主:
开在船后面的底部。

网友:
对,在船底。

网友B:
不同的船型,进水口位置不一样。你给个船型,大家也好说的具体的一些。
泵推船,进水口在涵道内,利用高压把水流推入循环;一些游艇,螺旋桨和方向舵之间位置稍微大一点,进水口就在螺旋桨后面,利用螺旋桨打水强行打入。这2种不需要水泵来抽水循环,利用船自身动力产生水压循环,属于被动式水循环。
其他船只,受船型限制,进水口无法产生水压进水,就需要安装水泵来抽水循环,属于主动式水循环。至于安装位置,基本都在中,后部,根据船型来订,没有特别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船型,进水口位置不一样。你给个船型,大家也好说的具体的一些。
泵推船,进水口在涵道内,利用高压 ...

谢!!!!!

网友(2019-10-03):
一般都是船底

网友(2020-12-22):
你好歹上个图

网友:
水线以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