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后悔,原厂电源线防脱指南。

楼主(2019-08-21):
最近有不少人入手大疆高清FPV图传系统,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吐槽电源线会松脱,造成断电炸机。

这里教大家如何防止脱线炸机。

当然,直接换一条电源线也是办法。

点开视频自己看吧。

网友A:
简单粗暴哈哈哈,我还以为要拿刀在插头上刻几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哈哈哈,我还以为要拿刀在插头上刻几刀呢

简单又不需要换线

网友B:
学习了,是有效,谢谢楼主

网友C:
我都拆机直接换了DC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是有效,谢谢楼主

实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拆机直接换了DC头了

原厂线质量很好,我没换。

网友:
一根尼龙扎带搞定

网友D:
楼主,大疆的眼镜500度近视能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疆的眼镜500度近视能不能用啊?

带自己眼镜即可

网友E:
可以支持f4osd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支持f4osd了吗?

一直都支持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支持啊

刚开始听说看不到飞控os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听说看不到飞控osd

我也就看个电压

网友(2019-09-25):
有用大疆遥控器吗?真折腾,我还没连通接收机,osd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