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妙的一些安装心得与KDS550某些零件的通用性对比

楼主(2019-08-22):
    开局先赞飞越的妙棒棒哒!!    接着奉劝各位有意向购买的摩友一定一定一定要买600,别买550,即使你要飞550级别的,也要买600回来,然后买550的皮带,自己切尾管或者多买一根550的尾管加上相对应的尾波方向尾管固定座,尾撑固定座,尾撑,机身方向尾管固定垫片(换550的尾管要的东西比较多,还是直接切600的尾管吧)。大桨夹如果太大,请自行添加大桨垫片。为什么飞550要那么折腾,不直接买呢?因为齿比,和电机齿。550的电机齿只有15T,大齿是153T,就这一种齿比,没得选。电机齿是5mm孔的,目前我知道的4020是5mm,大部分(我所知道的全部)4025开始,都是6mm的电机轴。那就很尴尬了,你想用4025以上的电机飞,可以,自己把电机轴搞成5mm的。而600的电机齿是6mm孔的,齿比分别有11-13T电机齿,106T大齿。还有一点,550的大齿模数是0.7,600的模数是1.0,也就是说,他们的电机齿并不支持互换,因为对大齿的咬合会不好,咬合不好就容易扫齿!
    好了,下来言归正传,先上几个图证明我真的有买这台飞机,以上的不是我在胡说!

很不幸,我买的是550的,而且我喜欢的是橘色,预购的时候我也说了要买橘色的550,结果发售的时候不知道是工厂的包装问题还是什么,550统一绿色,600统一橘色...而且因为是预购,如果我变更买600,可能会因为配件不足需要等待。好吧,550就550,绿色就绿色吧。

开封后,摆放有点凌乱,并没有用相对应的盒子按部件或者类型装起来,不过毕竟是首版,还是预购,我能接受。

据说实体说明书因为一些零件的更新问题,有些地方不是很准确,客服建议使用电子文本的说明书,下载, 打开,开工!

以前亚拓横行的年代,说装机不用亚拓的螺丝刀肯定会炸鸡。这次装飞越的妙,我特地拿出了飞越的螺丝刀套组来安装!

楼主:
安装过程就略过了,不难,有点耐心,跟着说明说走就好。我来说下一些已经购买和安装好的模友和我安装时候碰到的问题吧。首先是旋翼头,我本人和几个模友都遇见的是球头内六角孔滑牙,这个很好解决,顶多就是包裹好用钳子之类的拧下来上胶,毕竟原厂没打胶,还是很好取出来的,这次我一共遇到了3个滑内六角的球头。然后还有一位模友说他有一个球头不圆滑,使用起来很大可能会弄伤球头扣那种。这个问题已经向飞越反映,飞越的客服也挺能吸取模友的意见并且积极反馈结果的。赞一个

接下来不是缺点,是个小提醒,妙的机身配合铂金130已经布有线在机身里了,如果你不是铂金130或者类似自由拔插电调数据线的电调,装机之前就可以把这条线拆了,不然装好后根本拆不了,还影响你自己的布线。

想到什么说什么,大家多担待哈~!接下来是对比KDS550和冰人的尾轴。妙和冰人的尾轴可以通用,单纯只是尾轴,尾皮带轮不通用,飞越的尾皮带轮更长一点,而与KDS对比,和冰人差不多,反正就是尾轴还是别折腾了。下面是和冰人老狗的尾轴对比,上面那根是冰人的,下面是妙的。

然后到了我觉得是重点的尾桨夹和中联,这部分可以直接搬KDS的用,就是KDS的尾桨夹加尾中联直接套到妙的尾轴上是可以的,而且因为飞越现在还没出金属尾桨夹的OP件,我就定了套80块钱两个尾桨夹加一个中联的KDS用( PS:在燊龙模型定的哟,阿杰快帮我把电机弄好啊,明天应该就到你那里了。)
下图是用冰人的尾轴插入妙的尾中联,意思意思看看就成了,我也懒得装上去,等金属尾桨夹过来再装。对了,换KDS金属尾桨夹和中联的话,一定要换球头,妙的球头比KDS的小一点。要不你扩孔也成。

接下来是尾波侧板了,目测是可以和KDS的通用的, 反正这玩意一般也不坏,我就随便对比一下就好。
第一个图是KDS的尾轴方向侧板加妙的尾皮带轮方向侧板,二图是黑色的是KDS原厂L字臂固定座,银色的是妙的。

接下来说个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强迫症就挺麻烦的事情。妙每一个舵机都配有卡板,就是类似其他机子安装舵机时的小碳板,压住舵机耳朵固定舵机用的。可是他可能只针对KST815这一系列的舵机做过实验,我用的D牌7系列舵机装不上这个固定板,一个是需要扩孔,一个是舵机两个孔之间有一条筋,需要切掉。反正你不用飞越这个也能安装,就是外观问题。
这个是螺距舵机和尾舵用的两件小压板

而副翼和升降舵机则是一块整体的压板,也是需要对舵机进行扩孔和切筋。
这个就是舵机的那条筋,就是两个固定孔中间那个类似隔离墙的突起

接下来是电池问题,因为妙本来就是针对12S来设计的,对一些5200甚至5000的电池尺寸不是很友好,不过大部分也可以放的进去,我这个电池比说明书限定的尺寸高了1mm,加上扎带后还是可以正常插入的,就是不知道飞的时候会不会被第三轴承座摩擦到,到时候再说吧。

最后来个和KDS550的长度对比,妙的尾管是640mm,KDS550的是680mm。

以上就是我碰到的问题。接下来我再说一说别的模友碰到的,但是我没亲身经历的。
首先是十字盘鱼眼和主轴的顺滑度,有几位模友反应他们的主轴插到十字盘后非常紧,紧到单手根本就抽不动那种。具体是不是个例我不太清楚,目前最少有两位模友碰到了。
还有就是我自己碰到的,不知道是我手法问题还是什么,我的横轴死活拆不出来,很紧。然后又不敢用力,怕弄伤横轴。反正横轴中间也没什么可以搞的,拆不出来就拆不出来吧,我就随便上了点油完事。
大概就这样了,其他的如果有其他模友碰到问题也可以说下。勇哥记得称赞我啊!!!

网友A:
550也能用600尾管

网友B:
昭意4025有5mm轴的。

网友C:
哇,厉害,精华帖预定。

网友:
我也来随便赞一下吧

网友D:
有点因噎废食的感觉,600与550好多配件通用,550一块电池,600两块电池!

网友:
不错不错。550和600为啥不用一样的大齿呢,转速没差太多

网友:
妙和KDS部分都是抄的logo的结构。多少会有点改动

网友:
双电池太麻烦,还是喜欢单电池撒~

网友E:
那买550空机然后换上600的电机齿和大齿可以吗?这样其他的尾管啥皮带之类是不是就不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也能用600尾管

可以用,但没那个必要,太折腾

楼主:
谢谢告知,不知道蝎子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厉害,精华帖预定。

勇哥,怎么不买那台带130高压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因噎废食的感觉,600与550好多配件通用,550一块电池,600两块电池!

个人所好不同吧,550和600除了尾管,就是大桨夹,大齿,电机齿不通用而已

楼主:
这个就要问飞越的设计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勇哥,怎么不买那台带130高压电调的

下手满了一步,被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买550空机然后换上600的电机齿和大齿可以吗?这样其他的尾管啥皮带之类是不是就不用换了

也可以,没问题,当然也不是说非要换,就是个人觉得600的齿比选择性更丰富

网友F:
这帖子中基本没提和KDS哪些配件通用啊?不扣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帖子中基本没提和KDS哪些配件通用啊?不扣题啊

有啊,尾轴,尾桨夹和中联一套可以更换,单独桨夹和中联不通用,尾波侧板可以互换

网友F:
这手机刷新太慢,才刷出来,不好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手机刷新太慢,才刷出来,不好意思啦

你信不信站务怀疑我和你串通水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信不信站务怀疑我和你串通水帖子……

不好意思兄弟,我这刷新慢了半拍啊,我脑残了

网友G:
可以分享說明書說的電池限制尺寸嗎
如果可以雙顆6S 5000-5200的電池好像也不錯(那玩700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分享說明書說的電池限制尺寸嗎
如果可以雙顆6S 5000-5200的電池好像也不錯(那玩700阿

两个5200有点悬,今晚我试下,今天kds炸了,要连夜弄好妙,不然就要飞2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厉害,精华帖预定。

不行,这不是某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分享說明書說的電池限制尺寸嗎
如果可以雙顆6S 5000-5200的電池好像也不錯(那玩700阿

确认过了,放不下两块5200,4500左右的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过了,放不下两块5200,4500左右的应该可以

好的謝謝你

网友(2019-10-22):
deko用不了?

网友H:
我一直在想的的问题是kds.700和这个的双推通用性,目测的话,飞越600可以直接用一整套尾波箱,+双推来控制kds尾旋翼总成,不过没实验不知道可能性。
如果可以的话,那么logo系列模友就有福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在想的的问题是kds.700和这个的双推通用性,目测的话,飞越600可以直接用一整套尾波箱,+双推来控制k ...

可以整套连带尾波换到kds550上,老狗肯定也可以,就是700就不确定了

网友I(2020-02-22):
引用 楼主:
安装过程就略过了,不难,有点耐心,跟着说明说走就好。我来说下一些已经购买和安装好的模友和我安装时候碰 ...

想问下妙的FBL旋翼头能不能换在KDS550上,不太喜欢DFC的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问下妙的FBL旋翼头能不能换在KDS550上,不太喜欢DFC的旋翼头。

主轴直径合适,不过舵机和连杆不太合适,要调整舵机摆放和换长度合适的连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直径合适,不过舵机和连杆不太合适,要调整舵机摆放和换长度合适的连杆

谢谢楼主分享,试装一下是否好飞。

网友J:
厂家为了迎合国外市场,用国外当地电机的尺寸设计的,这种例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