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返厂回来的铂金100安……已更新视频

楼主(2019-08-23):
还是小罗的4020-1100kv,力牌的5200-40C电池,kds550,K8,D牌3300套舵机,futaba2008sb接收,富丽B品550桨,忘了什么牌子的碳尾桨。
独立给接收机,陀螺,舵机供电的2S1300-30C电池。
天气预报温度34°,多云,下午5点,微风,第一个电。3分多钟失去动力,舵机可操控,陀螺工作正常,接收工作正常。
电调前天刚返厂回来,原因是空中断动力,详情可看之前我发的帖。
昨天调试并试飞了一个电,正常。
明天上视频,刚装完妙,睡了。

网友:
表示同情,不容易啊!

网友A:
接收不靠谱

网友B:
100a。。。。至少得120a吧,100a飞这个级别容易保护

网友:
我的120A V4也断动力,又买了个全新的换上,暂时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人呀,我之前500L也这样,也是100A V3

网友:
我设置的低压软关断,刚起飞一分钟,气温二十度。

网友C:
兄弟看来是老手啊!!!futaba2008sb当年我也吃过亏啊,直机就别用这接收了,为什么搜一下就知道。

网友D:
楼主说了,飞机一直处于可控状态的
那就是接收机没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了,飞机一直处于可控状态的
那就是接收机没出问题

2008SB有先天不足的。

网友E:
兄弟,futaba2008不适合用S-BUS输出,信号中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futaba2008不适合用S-BUS输出,信号中断的

3008呢有这毛病吗?

网友:
我100A V3是裝在380上面用的
飛380手感溫度40-50度
暴力些溫度會在高一些
100A 550感覺有點不夠

网友:
我用的睿斯凯路过....

网友:
我100A v3装kds5.5  没出现过楼主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futaba2008不适合用S-BUS输出,信号中断的

传统接线一直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传统接线一直没问题

传统接线没事的,S-BUS就有问题

网友:
3008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futaba2008不适合用S-BUS输出,信号中断的

可是SBUS只是管舵机而已,我的电调线是插到接收机的啊。理论上失控导致的断动力才应该是接收的问题

楼主:
接收没问题,电调线直接插的接收机,SBUS线只负责驱动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传统接线没事的,S-BUS就有问题

那如果把电调线直接接2008,不经过SBUS,2008和陀螺仪用SBUS,舵机线接陀螺仪,这样是不是就没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a。。。。至少得120a吧,100a飞这个级别容易保护

小罗4020的参数是,正常电流80多安,峰值100安持续5秒。100安电调怎么都该够了,这款电机,第一个电,3分钟也飞不到过热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看来是老手啊!!!futaba2008sb当年我也吃过亏啊,直机就别用这接收了,为什么搜一下就知道。[/back ...

可能有些的确有问题,不过我这里接收是正常在驱动舵机的,应该不至于出现SBUS工作正常,控制动力的第三通道单独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8SB有先天不足的。

可能是先天有不足,不过我这几次断动力理论上接收是正常工作的,毕竟sbus驱动的舵机能正常操控,电调线也是直接插在接收机上,却断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futaba2008不适合用S-BUS输出,信号中断的

问题可能有,只是我想先把断动力解决了,毕竟这几次断动力都不是接收的问题,分开供电,电调线直接插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可能有,只是我想先把断动力解决了,毕竟这几次断动力都不是接收的问题,分开供电,电调线直接插的接 ...

那就好好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把电调线直接接2008,不经过SBUS,2008和陀螺仪用SBUS,舵机线接陀螺仪,这样是不是就没问题呢?

电调线是直接插2008的。sbus只是负责驱动几个舵机。所以我才觉得这几次断动力应该不是接收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不是电机就是电调,但是毕竟菜鸟,还是希望能看到各位的意见让我也开拓下思维去避免以后再发生这种事

楼主:
很苦逼啊,拆电机出来的时候检查香蕉头链接紧实,准备今晚吧香蕉头焊下来看里面的焊锡正常不正常。目前意见把情况和好盈说了,不过他们好像去崇州了,说今天下午到周日都没法回复,要周一

网友G:
對了
應該不是過溫保護是低電壓保護!!!!
你檢查一下
返廠回來的低電壓保護設定應該是中高的
你在飛行後期擺鐘擺很容易進去低電壓保護!
我之前飛380有中招過
低電壓保護電壓調低點就解決了

网友H:
换个思路,插拔下看看电调插头紧不紧实,设备没问题就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對了
應該不是過溫保護是低電壓保護!!!!
你檢查一下

谢谢提醒,返厂回来后我是重新设置一遍的。而且前一天设置好后马上飞了一个电,当时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思路,插拔下看看电调插头紧不紧实,设备没问题就是接触不良

这个我完全没考虑到信号线,谢谢提醒,晚上回去马上检查!

网友:
550级别100a表示压力山大

网友:
我550L改的600,好盈100A+730MX,飞完没什么感觉呀,下来电调比电机温度低,感觉还可以再浪一点。

网友A:
又看到很多人让2008背锅。我3架飞机全部用2008用了7,8年一直没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完全没考虑到信号线,谢谢提醒,晚上回去马上检查!

你电调输出另一根2路供电有没有用?

网友H:
朋友,查了嘛,是不是插头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朋友,查了嘛,是不是插头松了

真的是,本地模友轮流检查,确认插头松了,极可能是这家伙断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调输出另一根2路供电有没有用?

没有的,电调只负责控制电机,其他设备另外供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本地模友轮流检查,确认插头松了,极可能是这家伙断动力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炸鸡了,看了你的情况判断感觉应该是这问题,一般都会找设备问题,真的很容易被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是这样炸鸡了,看了你的情况判断感觉应该是这问题,一般都会找设备问题,真的很容易被忽略。。

我也没想到一直插着的插头居然会松了,还是多谢你提醒我才想到检查这个

网友I(2019-11-19):
换个120V4吧兄弟 100就是不太行  要不二手都是240左右出了

网友J:
感觉楼主像我以前一样,属于随性乱飞型,550应该上120v4了,100太小了,而且开的转速越低电流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个120V4吧兄弟 100就是不太行  要不二手都是240左右出了

100A是小了点,不过够用就好,主要是手头上有就不想花钱再买120了,挑了个持续电流80A,峰值电流100A的电机配合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楼主像我以前一样,属于随性乱飞型,550应该上120v4了,100太小了,而且开的转速越低电流越大

挑个电流不大的电机配合使用就好,电机数据是持续电流80A,峰值100A,用100A电调足够了,顶多是不能暴力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