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两轴,同轴矢量,直升机CLI命令公布

楼主(2019-08-23):
攒机步骤:
空机做好;
电机,电调安装好;
一般会用到舵机
归中后安装好;
飞控安放稳固;
在BF里面刷入固件(具体教程百度);
固件我会上传;
电调协议(普通电调选PWM,不能钻在穿越机坑里面不出来);
接收机串口;
接收机类型;
遥控器调中立,正反向;
飞行模式设置;(一般自稳模式,这类异形还是自稳飞吧;)
PID调整(很重要,大部分是要大幅调整的,但是具体建议先把PID作用理解透了再去调)
以上和穿越机设置过程一毛一样;
下面回到CLI里面,就是下面的黑窗口;
也就是本文的重点;
敲一行,回车一行,一个字符都不能错;
建议直接Ctrl+C,Ctrl+V复制粘贴即可。

两轴插线(左电机1,右电机2,左舵机5,右舵机6)
两轴的CLI命令:
mixer customairplane
mmix reset
mmix 0 1 1 0 0
mmix 1 1 -1 0 0

smix reset
smix 0 4 1 100 0 0 100 0
smix 1 4 2 -100 0 0 100 0
smix 2 5 1 -100 0 0 100 0
smix 3 5 2 -100 0 0 100 0

resource motor 7 none
resource motor 8 none
resource servo 1 A02
resource servo 2 A03

save

共轴双桨的插线(左电机1,右电机2,左舵机3,右舵机4);
不管两个螺旋桨位置,如何布置,只要是类似的都是这样;
共轴双桨CLI:
mixer customairplane
mmix reset
mmix 0 1 0 0 -1
mmix 1 1 0 0 1

smix reset
smix 0 2 1 -100 0 0 100 0
smix 1 3 0 -100 0 0 100 0

resource motor 5 none
resource motor 6 none
resource servo 1 B08
resource servo 2 B09

save

直升机,正常的单桨直升机,尾巴是传动,然后舵机变距的。
(硬件:电调1,锁尾3,升降4,左舵机5,右舵机6)
mixer customairplane
mmix reset
mmix 0 1 0 0 0
smix reset
smix 0 2 2 100 0 0 100 0
smix 1 3 1 100 0 0 100 0
smix 2 4 1 100 0 0 100 0
smix 3 4 0 100 0 0 100 0
smix 4 5 1 100 0 0 100 0
smix 5 5 0 100 0 0 100 0
resource motor 5 none
resource motor 6 none
resource motor 7 none
resource motor 8 none
resource servo 1 B08
resource servo 2 B09
resource servo 3 A02
resource servo 4 A03
save

6舵机1电机的支奴干
(硬件插口:电机1,前升降3,前左舵机4,前右舵机5,后升降6,后左舵机7,后右舵机8)
mixer customairplane
mmix reset
mmix 0 1 0 0 0
smix reset
smix 0 2 0 100 0 0 100 0
smix 1 2 1 -100 0 0 100 0
smix 2 2 2 100 0 0 100 0
smix 3 3 0 -100 0 0 100 0
smix 4 3 1 -100 0 0 100 0
smix 5 3 2 -100 0 0 100 0
smix 6 4 1 100 0 0 100 0
smix 7 5 1 -100 0 0 100 0
smix 8 6 0 100 0 0 100 0
smix 9 6 1 100 0 0 100 0
smix 10 6 2 -100 0 0 100 0
smix 11 7 0 -100 0 0 100 0
smix 12 7 1 100 0 0 100 0
smix 13 7 2 100 0 0 100 0
resource motor 5 none
resource motor 6 none
resource motor 7 none
resource motor 8 none
resource motor 9 none
resource motor 10 none
resource servo 1 B08
resource servo 2 B09
resource servo 3 A02
resource servo 4 A03
resource servo 5 B04
resource servo 6 B05
save
【自己发现一个问题,直升机方面由于大都是120度倾斜盘,俯仰和横滚方向舵机行程一样的话会导致倾斜盘行程不一致。
当时我注意到了也更新了,只是没在这里面更改,其中里面有一个二分之根号三的关系。】
后面再来优化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nebllmKMqooYTmi92c2vA
提取码:jbjd
通用固件

资源表:

网友:
太牛逼了,膜拜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必须顶一下

网友:
厉害厉害,公布参数6666
来自小程序

网友A:
我注意到所有的舵机管脚都没有用到默认motor1~4的管脚。这是飞控不支持,还只是您的个人习惯吗?

最后的支奴干命令只有一个电机,是2个电机信号并联吗,还是一个电机用机械结构传动驱动2个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注意到所有的舵机管脚都没有用到默认motor1~4的管脚。这是飞控不支持,还只是您的个人习惯吗?

最后 ...

我这个3.0.1的固件,好像硬件1号口是马达3,然后我习惯先排电机,再排舵机
支奴干是两个电机用中间转动轴同步,一个电机用传动轴轴受不了,两边电调Y线并联

网友(2019-10-24):
谢谢楼主分享,回头研究下

网友:
bf里56舵机口有反应,可是接上舵机没反应啊,3.5.7的固件,f4飞控

网友:
有没有单桨3舵机。加有刷尾巴的控制呢?

网友:
不能沉下去,

网友:
我想问一下共轴双桨的控制该怎么控,就LAMA直升机那种4通道的共轴,不是适量的是倾斜盘的

网友:
我的fix4飞控,六轴如何调?

网友B(2019-11-30):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nebllmKMqooYTmi92c2vA
提取码:jbjd
通用固件

新买了一个F3飞控 能教教怎么开始使用然后再到刷2轴垂直起降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买了一个F3飞控 能教教怎么开始使用然后再到刷2轴垂直起降固件吗?

烧进去后 不支持!

网友(2020-02-07):
很有帮助,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楼主求解,3轴尾舵接口设在4 A12脚怎么 3 A11脚电机不动了呢?

网友(2021-03-04):
顶一下,后面仔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