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竞赛规则讨论----2

楼主(2019-08-23):
航行权

规则10   (相对舷风 )   当船相对舷风行驶时,左舷船应避让右舷船。

规则11   (同舷风,相联 )   当船同舷风相联行驶时,上风船应避让下风船。

规则12    (同舷风,不相联) 当船同舷风相联时,明显在后的船应避让明显在前的船。

问题讨论:在同舷风迎风行驶时,明显在后的船追越明显在前的船,这时会出现航行权的转变,按规则12,明显在后的船没有航行权,她要避让明显在前的权,但她的速度很快,追上前船后,她就有了航行权。这两条规则的转换点在哪里,如何判断到底是谁让谁?

楼主:
明显在后的船,按规则要提前做避让前船,但后船不做避让,而是选择追越形成相联,这时她是下风船,前船是上风船了,按规则11,前船要做避让了。这种情况要如何判断?

网友:
在讨论具体情形之前,必须先搞清楚规则中的定义。
明显在前、明显在后以及相联:简单点说就是,当一条船位于另一条船的船尾延宽线(以下简称船尾线)之后时,被认定为明显在后,而另一条船为明显在前。当相互都不满足明显在后时,被认定为相联。
另外,当有船在中间与两条船都相联时,这两条船也被认定为相联。这些定义在同舷风时总是适用的。这些定义在相对舷风时不适用,除非规则18生效或者两条船的真风风向角大于90度。为加深理解,从简单到复杂来看下面这几个情形。

如上图,两条船为同舷风船,蓝船在红船船尾线之后。于是蓝船明显在后,红船明显在前,因此他们不相联。此时依据规则12,蓝船必须避让红船。

上图所示,两条船为同舷风船,黄船在蓝船船尾线之前,于是两条船相联。当他们相联时,蓝船在黄船上风,依据规则11,蓝船必须避让黄船。

注意这个情形,如上图所示,红船和绿船为顺风行驶的相对舷风船,没有船在另一条船的船尾线之后,于是他们相联。与此同时,绿船作为右舷船依据规则10有优先权,而红船作为左舷船必须避让。由于他们的真风风向角大约为170度,满足定义中大于90度的条件,如果两条船在一个下风标志的标区,当应用规则18.2时,要同时考虑到相联的因素。
很多时候简单地认为下风不看左右舷,其实是错误的,当一条船有标旁空间时,在标旁空间内必须被给予绕标空间,而在此之外,必须受其他规则约束。

如上图,无论你第一印象如何,黄船和绿船是相联的。两条船同为右舷风船,此时联系定义考虑一下这两个问题:
绿船位于黄船船尾线之后吗?黄船位于绿船船尾线之后吗?
答案都不是。既然如此,根据定义,他们就是相联的。
由于两条船同舷风相联,规则11适用,黄船作为上风船,必须避让绿船。
如果此时两条船在迎风航段需左舷通过的标区,则黄船为外侧船,有真实案例。
如果此时两条船位于不同航段,参阅规则24.2妨碍航行的内容,绿船作为规则11的权利船不可以“进攻”试图进行避让的黄船。

如上图所示,来看三条船的情形。图中三条船都为同舷风,红船与蓝船相联,蓝船与黄船相联。按照定义,此时红船也与黄船相联,因为蓝船在中间与他们都相联。
当船只在接近标区的时候尤其重要,外侧船必须给予两条内侧船绕标空间,参阅规则18.2标旁空间。

如上图所示,如果做一点改变,将蓝船移到外面,此时红船与蓝船相联,蓝船仍与黄船相联,但红船不再与黄船相联,因为蓝船不在两条船中间。

如图所示,相联的例外情形。红船与绿船为相对舷风,近迎风航行,真风风向角约为45度,由于小于定义中的90度,因此两条船不相联。也就是说,两条船不满足相联的定义,也不满足规则18标旁空间的适用条件。依据规则10,红船作为左舷船必须避让右舷绿船。

网友:
再来看一下避让的定义。
一条船是否避让一条拥有航行优先权的船只要看是否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权利船能够行驶其航线而无需采取避让动作;
2. 如果船只相联,权利船能够在两个方向变更航线而不会引起接触。
有了以上的储备,就可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了,以下面这个上风超越为例,其他情形自行体会吧。

在位置1时,蓝船领先红船,红船速度快选择从上风超越,因此红船依据规则12(后让前)必须进行避让,当他们开始相联时,红船依据规则11(上让下)进行避让。
在位置2时,红船近距离与蓝船建立相联。依据避让的定义,蓝船得能够在两个方向改变航线而不造成接触。因此,假设蓝船在两个方向“摆动”船尾而不会碰到红船,那么红船就完成避让了。但是,若有可能蓝船会碰到红船,即使没有实际接触发生,红船也会被认为没有成功避让,在这个情形中违反规则11。

楼主:
谢谢,请问楼上这些图在哪里到得到?这个做案例分析很实用。

网友:
有专门的软件来辅助,可参阅http://tss.peronneau.net/

网友:
学习啦!这些案例对我这样刚入坑的新手,太有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