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巴F7飞控什么时候支持DJI 7MS?

楼主(2019-08-23):
等不及买了曼巴F722飞控,飞控固件升级到4.1了还是用不了DJI 7MS的协议,只能用普通协议,请问什么时候能支持?未来能够支持么?

网友:
开源的项目你自己改一下就支持了:)

楼主:
BF固件没本事改,目前是不支持的

网友A:
要下10.6.0的chrome地面站,10.5.1的不支持

网友:
好像用大疆的控才需要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下10.6.0的chrome地面站,10.5.1的不支持

我就是地面站升级到10.6了,固件也到4.1了,开启了dji7ms协议,眼镜也设置了dji7ms,但是遥控接受不到信号,换了sbus就能接收到信号

网友:
你用的是大疆的遥控器吗?……

网友:
曼巴飞控不错,便宜实用

楼主:
是的,全套大疆的,就是不能dji7ms,其他都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地面站升级到10.6了,固件也到4.1了,开启了dji7ms协议,眼镜也设置了dji7ms,但是遥控接受不到信 ...

要下7月28号出的那个版本,后来更新的版本又不支持了https://bbs.dji.com/thread-22517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全套大疆的,就是不能dji7ms,其他都还可以

https://bbs.dji.com/thread-225176-1-1.html要下7月28那个版本

网友:
sbus是反向的吧,DJI HDL 7ms是不是非反向?看看串口反向这类的设置

楼主:
刚试了楼上的7.28的BF版本也是不行,固件是升到最新的4.1了,哎,打了DJI电话他们也不知道情况,有用曼巴的朋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7月28那个版本,
https://ci.betaflight.tech/job/BetaFlight_Configurator/

试了,BF是7.28版本,还是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BF是7.28版本,还是不行呢

对应固件刷的4.1以后的版本,端口选择正确,遥控器和飞控接收协议选择正确,理论上按照Configurator的这个方法是可以用HDL模式的,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CLi
set serialrx_provider = DJI_HDL_7ms
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固件刷的4.1以后的版本,端口选择正确,遥控器和飞控接收协议选择正确,理论上按照Configurator的这 ...

是的,端口你是指天空端的TX RX线么,我焊接都对的,SBUS协议,眼镜也选择普通模式均正常。BF里选择了DJIHDL7MS协议,眼镜也设置HDL7MS后,遥控器是绿灯没亮红灯(应该信号没丢),但是眼镜里和BF里遥杆设置均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