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380尾桨振动--基本解决,是尾管的问题

楼主(2019-08-23):
最近装了架380和飞控,昨天测试的时候摔了一下,是飞控设置问题,这里不讨论。后来维修下在飞,就发展尾巴振动好严重,共振那种样子,泄了尾桨就没事。换了尾轴还是振,有朋友遇到过吗

昨天拆了尾管,直接把尾波箱和皮带 拉起来,发现转起来一点都没共振。看来冤枉了尾旋翼头。但是很好奇,为何为何尾管会产生共振???还有就是 尾巴的 尾乘 有点震动 正常吗 ?感觉这声音 和550 一样响,重新安装了尾管以后

网友:
看看尾桨夹的轴承和螺丝,是不是两个桨夹距离尾轴不一样。

网友:
尾轴轴承烂了就这样

网友:
富丽就是这样的,能转的不能用

网友A:
不要用那个垃圾塑料尾桨。换完尾桨才排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那个垃圾塑料尾桨。换完尾桨才排查

塑料尾桨没什么不好,只要平衡做好,这个级别基本都是塑料的

网友C:
有摔的話尾殼最好檢查一下有沒有裂開
它一裂開結構是會變軟導致震動
軸承跟尾槳出問題也是有可能.
另外教你一個簡單的尾巴平衡方法
前提要確定你結構是正常的
先在其中一個尾槳貼上貼紙,油門推到底,震動大的話再把貼撕下來貼另外一邊,再把油門推到底,震動變小在左右橫移貼紙找最小的震動即可
過程中請注意安全
.
我尾巴是用TAROT500的碳纖尾槳
打磨成380槳夾可用的厚度
雖然銅套大小不同
轉起來就甩直了
比SAB 380的便宜多了
爽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摔的話尾殼最好檢查一下有沒有裂開
它一裂開結構是會變軟導致震動
軸承跟尾槳出問題也是有可能

安全很重要

网友:
换碳纤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尾桨没什么不好,只要平衡做好,这个级别基本都是塑料的

我用的芬记的,挺好的,震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