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自制攻丝扳手-丸驹板手

楼主(2019-08-23):
昨天买的一组盒装攻丝组
但里面附的板手材质都很澜
尤其是丸驹这支,看上去不是铝就是锌之类很差的合金
光用手按压感觉都会裂开.
就自己来做一支钢的好了.

一般都是用车床做,但我的小车床车不动这种做模具用的材料
只能用铣床来做,幸好我有分度盘,不要求精度下这个比车床还简单好用.

经过一连串的转转转,终于完成了,最后把残料铣平再攻罗丝就能用了

手上没有长的罗丝先用那二根锁着,看上去很像,但材质差很多.

网友:
来点开丝的照片和 方法还差不错

网友A:
与板牙配合孔为啥不用车床加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板牙配合孔为啥不用车床加工呢?

我的小车床只能车车铜铝还行,车这种做模具用的材料车不动
平常都只是拿来在中心孔位打个对准的小孔,然后就拿到铣床用分度盘来代替车床.

网友B:
厉害,这东西还是直接买铁的用,自己做不合算,一个零件几个小时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东西还是直接买铁的用,自己做不合算,一个零件几个小时没了

自己做有自己做的好处
像上面用的分度盘
几年前装上这个四爪
但太厚太占Z轴的行程
就想自己拿最大支的刀下去削掉10mm多争取一些z行程
结果用16mm刀削出来跟狗啃的没二样
最后花钱拿去给人用磨床收尾
就把二个沟磨到同一高度再加二片平行固定钢片
拿了我200多rmb,老闾说了,光夹上就什么事都没做就要收这个价
谁叫自己的工具不行只能给人赚

这二天买的一个三爪盘,跟上面那个四爪不同,是同动的
所以只要对好一次就能一直用,不像四爪那个是单动的
每次夹都要对同心很麻烦,好处是能夹各种不同型状的东西
这次有工具了,就自己来弄,直接把卡盘放上去用面铣刀来削
一刀下去整个卡盘全削到,比以前用16mm刀简单太多了
也不会弄到最后不平的像狗啃的一样.

削掉4mm厚度就可以了,再来还要弄个锁在分度盘上的连结块
这个也是一定要完全平整,所以还是一样用面铣刀来弄

网友C:
夹车床卡盘上完事

楼主:
由于这个80公分的小卡盘孔位无法对上分度盘的锁沟
所以原本另外弄一块6mm的连接板要做对接
但后来做好后再锁上去发觉增高太多
把Z轴的工作行程缩短太多
最后用这个方式,另外再生一组锁耳出来固定在分度盘上

只需校正一次就能一直用,所以要校正到0.02mm以内的准度才行

装上后的样子,小卡盘的好处就是能夹小样的东西不用再转接
试铣一支黑皮铁管,下面为粗铣刀铣出来的样子
表面非常粗造,而上面是一支很特别的不等分精铣刀
不需经过粗铣,直接铣下去就是能铣出完全光滑类似镜面的表面出来

网友:
折腾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D(2019-09-22):
用模具刚干嘛?那不是废刀吗?选材要与实际需要为前提,普钢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模具刚干嘛?那不是废刀吗?选材要与实际需要为前提,普钢就足够了。

刚好有直径差不多的材料就拿来用
且考虑到固定罗丝要常常转动跟逼紧
觉得用这个会很耐用

网友:
当然各有缘由,不是大事。
顶丝要打底孔(材料硬废钻头,须重新刃磨,同时底孔直径还要加大一些),攻丝也要注意丝锥伤齿。顶丝材料也是同样材料?还是选刚强度螺丝?考虑硬度差磨损吗?真的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莫氏几号我不太清楚,没拆过,就是因为不想为了装个面铣刀还要换主轴杆才会想到用16mm粗的圆棒
像夹一般铣 ...

谢谢啦!非常感谢你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