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链接不了f3飞控

楼主(2019-08-23):
烤写固件就显示 打开串口失败
机器要安装电池在连接usb么?
新手 一窍不通 一脸懵

网友A:
不用连电池。你之前按了boot,再用zadig刷了吗

网友B:
串口COM1 可能错了 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COM1 可能错了 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 试一下

解决问题了 接收器线拔了就可以了 估计是遥控器接受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连电池。你之前按了boot,再用zadig刷了吗

问题解决了遥控器接受问题导致连接不上
现在问题是 我原装飞机是frsky接收器换了个富斯a8s接收
frsky三线 a8s四线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B:
接收机  只有三根线  vcc, gnd, 信号线
如果 你发现有四个线, 应该有两个信号线 sbus, ppm ,  这两个只选一个,然后在设置里选你的 信号类型, 如果是sbus 还是需要在串口配置里 打开开关

网友C:
要先进入boot模式才能烧写固件啊。按住飞控上的boot按钮,再插入数据线,确保飞控进入DFU模式才能刷写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  只有三根线  vcc, gnd, 信号线
如果 你发现有四个线, 应该有两个信号线 sbus, ppm ,  这两个只选 ...

我接了sbus 但是安装在飞控上 就连接不上BF软件、拔掉接收器才能链接B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先进入boot模式才能烧写固件啊。按住飞控上的boot按钮,再插入数据线,确保飞控进入DFU模式才能刷写固件 ...

谢谢大佬指点 我在按照您说的顺序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接了sbus 但是安装在飞控上 就连接不上BF软件、拔掉接收器才能链接BF

有些飞控 在选择 ppm 和sbus 时候需要短接一些引脚, 仔细看你的飞控说明 , 如果没刷过固件 不应该接sbus 导致串口不能用, 如果刷了固件,固件芯片没选对可能会导致sbus 和usb串口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遥控器接受问题导致连接不上
现在问题是 我原装飞机是frsky接收器换了个富斯a8s接 ...

ibus/sbus和ppm选一个接到飞控上,联系选前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飞控 在选择 ppm 和sbus 时候需要短接一些引脚, 仔细看你的飞控说明 , 如果没刷过固件 不应该接sbu ...

明白了大佬 我的估计是碰到后者问题 固件选择不对 飞控都说太老了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us/sbus和ppm选一个接到飞控上,联系选前者

谢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