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14SG 用2S电池 电调无反应问题

楼主(2019-08-23):
14SG,接收机 7008SB,

是放在350静改动的船模上用的,用2S 800MAH电池,满电8.4V 情况下,电调无反应,其他通道连舵机正常工作。
用 5.0V 左右的镍氢电池组,则一切正常,电调可工作,舵机也可工作。

鼓捣半天没想出哪里调整,请模友赐教

网友A:
该要说一下是什么电调。

楼主:
电调图片来啦~~
电流参数:前进30A,瞬间峰值40A
后退20A,
刹车40A,
UBEC输出:电压5.7V,电流1A。(供应接收机、舵机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要说一下是什么电调。

好嘞~~~加上了

楼主:
然后我用 好盈的1080电调连550电机, 用 3S电池, 也是一切正常~

网友:
有没有翻过说明书,双向电调的油门需要在哪里进行上电?

网友:
双向电调油门应该在中立点0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