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HL潘兴改造 T26E4"超级潘兴"

楼主(2019-08-23):
因为在游戏里比较喜欢这车,所以好久之前就打算做一个超级潘兴,正好赶上活动,就入手了HL潘兴拿来改造接下来是一些实车图片,前三张拍摄于北 京军博

对比一下,需要改造的有
1炮盾附加装甲
2车体附加装甲
3炮塔舱门
4液压杆和罩子
5车灯
6炮盾位置
7炮塔配重
车辆选择了HL的潘兴,因为不要求速度性能,所以选择了塑料波箱,只加了金属驱动轮和金属履带
不得不吐槽一下,HL这个炮盾位置和内层炮盾形状真是奇葩,耳轴位置也不对,炮盾在前面感觉像漂移,买了车才发现这个问题,于是……只好改了
因为这个是基础潘兴的问题,所以放在前面,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首先去掉原版的炮盾,用胶板做基础,切圆片来制作炮盾的外形,确定耳轴位置

摆上炮盾看看

根据HL原厂给出的定位卡槽位置,加上卡块

继续增加,做出上轮廓,还有耳轴的槽,如下图,HL原厂的位置会影响制作,所以切掉,先切掉一块方便确定位置,之后再全部切掉

把里层炮盾做完,然后是外层炮盾的连接,根据测试,HL炮盾侧面是一个半径在10mm左右的圆弧,所以利用外层炮盾边缘的弧线确定位置
这个是做完了里层炮盾,这里由于数据计算错误,导致做完之后没有10度俯角,于是又重新做了个,提升了耳轴的位置

下面是炮盾连接,做了个支架确定位置,并在原厂的炮盾上粘胶板来连接改造件,做完之后对支架改造一下,就是下面的样子,切了两个钢柱做轴,因为精度不行所以也就没放轴承

用螺丝连接,方便拆卸

下面是全部改造件做好的样子

之后就切掉HL原厂件拿细节,装上看看

把之前做的改造件粘在原厂的炮塔上,这里用了后期的照片,所以炮塔铸造都做完了

然后就是添加一些炮盾的细节了,这里偷懒,就随便做了
下面是装车效果,可以获得20度仰角和10度俯角,看起来顺眼多了

接下来就是常规制作了
拿到潘兴,先切侧甲

炮盾附加装甲,上面打孔

车体附加装甲,不知道美国人做的时候是咋连接的,看着像悬空的……
用螺丝连接,方便拆卸

使用HL原厂件加细节

与车体的连接,做了一个卡槽,下面还是螺丝连接

装车效果

炮塔配重制作

与车体连接就用了磁铁

炮塔舱门制作,舱门和舱门观察镜都做成可旋转的,舱门盖是可开启的
下面三个图是观察镜做可旋转

给炮塔上原来的凸起切掉,补土补平后切割好,找一个圆纸片来确定舱门位置

接下来是液压杆,开槽用AB胶粘

车体上的连杆和在炮盾上开槽做液压杆支撑架,给铝管上打孔,拧螺丝,液压杆和炮盾联动
装车效果

液压杆罩子,也做成可拆的,炮塔里面放上磁铁

然后是对炮塔外形做的修改
炮塔内测粘胶板,外面切割掉之后加补土塑形,不用的孔位也填上

左脸有一块是突出的,补土填上,下面是前后对比

炮管,用了铝管,外面有锥度,就拿补土做了,以后再考虑找人车一根吧,前面补土太薄粘不住,先抹一层AB胶再上补土

给原厂炮盾扩孔做伸缩炮,用台阶钻扩完发现不够,于是开始磨磨磨……

车灯,切下原厂车灯安在裙板上,这里比较简单没怎么照照片
然后制作炮塔,炮盾铸造感,找一找有没有缺陷,然后全部装车,炮塔做的时候比较心急,先喷了水补

装车效果还行
制作主炮伸缩,伸缩用的9g舵机,自己做了滑槽
炮塔底下切掉一点,下面两个分别是最大俯仰角时候的情况,炮塔大真是好啊……

俯仰的制作没放在这里,由于是后来做的,过程啥的都在楼下了。
由于HL底盘摇臂位没错开,所以悬挂一时半会不想去改扭杆,但是之后可能会调节弹簧筒的弹簧。后装甲是没能力去改了……
比较闹心的就是WH声组到货时间和开学时间接近,伸缩什么的都是借了好友的WH声组来测试的,全部做完然后下地跑车大概是得国庆了
喷漆计划是单色涂装,喷橄榄褐(TS28)加滤镜,轻度掉漆
总结一下  1因为手工制作精度有限,做支架还是很有用的
                2还是得一口气做完
                3还是得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结构
先到这里,装完车之后上跑车视频
发个和黑豹的合影,插播个公益广告
每制造一辆超级潘兴,就有一辆黑豹的装甲被残忍切下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超潘真好玩

楼主:
炮塔左侧增加前后对比

网友A:
八级金币车正脸挺硬的,楼主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级金币车正脸挺硬的,楼主加油

超潘其实也就欺负下不会打的新手和炮控不好的车了,碰上88豹一票激光炮头皮还是得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潘其实也就欺负下不会打的新手和炮控不好的车了,碰上88豹一票激光炮头皮还是得穿

这车主要还是要靠地形抬高前车身,加上10度俯角然后抬炮盾,头皮也不是很好打,主炮穿深也不错,50多吨撞人也不错

楼主:
把俯仰做完了,放图控使用FSI6,第一次用调试了好几天,炮塔俯仰不接在声组上了,直接接在第5通道,把5通道设置为VRA
先在原先的升降波箱位置上做一些改动,做支架垫高,里面放了补土
这里基本都是试出来的,手算真是比较麻烦……试好了就上胶水粘上,做完之后效果还行

侧面看,用两块胶板确定舵机位置,上面放一块胶板,用螺丝拧上

下图是最大俯仰角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炮塔左侧增加前后对比

楼主:
补充一下,改完炮盾之后耳轴那里空间就会很小,装不下BB波箱

楼主:
零件喷水补土

楼主:
上盖喷漆,底盘还没喷,六角扳手找不到了

楼主:
涂涂涂涂

楼主:
补一个舱门打开的图

网友C:
给大佬打ca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大佬打call

我是萌新( ∵`)

楼主:
涂上标识

网友D:
为了还原历史,楼主需要一台玩坏的恒龙黑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还原历史,楼主需要一台玩坏的恒龙黑豹

其实是要改黑豹首下,结果车不了轴一直烂尾……

网友E:
潘兴的驱动轮有点低,我打算改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潘兴的驱动轮有点低,我打算改高一点

这个是咋看出来的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咋看出来的请教一下

我的意思是潘兴真车的驱动轮设计得离地面比较近,离上面的挡泥板还有一定距离,个人觉得不是很美观,仅此而已,哈

楼主(2019-10-14):
国庆期间又做了一些,第一次尝试做旧……

网友F:
非常棒,多上点完成的定妆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棒,多上点完成的定妆照

那得等几个月了……

网友(2019-11-21):
手工胶板达人…这真是

楼主(2020-01-29):
车体内部结构,伟恒声组

网友:
厉害,大刀阔斧的改造了。

网友:
好久没见这么好的帖子了  超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