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D10刷了固件还能用头追吗

楼主(2019-08-23):
大神们华科尔D10刷了固件还能用头追,若果能用怎么设置,不能用的话如何刷会原来的固件

楼主:
定一下自己

网友A:
顶一下,我也不知道

网友B:
我也用d10,但不知道和头追之间有什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我也不知道

那也要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d10,但不知道和头追之间有什么联系

刷完几不知到咋用了

网友C:
刷不刷和你支持头追有什么关联?刷固件反而更好应用头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不刷和你支持头追有什么关联?刷固件反而更好应用头追

请问一下如何设置头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何设置头追

刷固件的,在模型设置里面的ppm in 选拓展

网友:
什么叫头追?

网友:
有个教练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固件的,在模型设置里面的ppm in 选拓展

请教一下,我也是D10刷了固件,想问下要实现头追功能,还需要买什么东西?需要如何设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也是D10刷了固件,想问下要实现头追功能,还需要买什么东西?需要如何设置呢。

你还是去加一下deviationtx的Q群吧,这里说得麻烦,你得买一个头追,然后再到模型设置里面,把ppm in 改成拓展,然后再到混控映射通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去加一下deviationtx的Q群吧,这里说得麻烦,你得买一个头追,然后再到模型设置里面,把ppm in 改 ...

好的,多谢了

网友(2020-03-07):
不知道什么是头追,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