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S开箱测评]真香~大通曼巴飞塔开箱

楼主(2019-08-23):
真香~大通曼巴F405 MK2飞塔开箱装机
从去年起大通创新的兔机在穿越机界迅速蹿红,着实火了一把,整机凭借其优秀的一体性和多种配件以及颜色的选择搭配,2寸2.5寸3寸等几个级别兔机都有不俗的表现,包括曼巴的兔机的机架,电机,飞塔等核心部件,大通应该有自己的开发团队。大通带着几年在海外穿越机开发的沉淀,选择重新回国内市场发展,为国内的穿越机玩家带来更多的选择和创新设计都是值得肯定的。

下面开始开箱今天的主角,本次开箱的是大通曼巴的F405 MK2飞塔,塑料圆盒和上一代的包装基本一致,顺带还购买了曼巴F4 mini MK2飞塔下次装。
盒子背面注明了MK2的标签以及电调和飞控的一些参数,四合一电调40A最大支持10秒50A的电流,最大支持6S的电源输入,主控是STM32F405陀螺仪MPU6000,板载16M黑匣子闪存,双路5V/9V 2A的降压滤波。
相对于第1代曼巴飞塔有所改进和进步。增加了9V的降压滤波,双路的降压滤波,相对5V供电更加稳定,那么建议图传和摄像头都可以选9V供电,改进了焊盘的布局,增加了多个LED的接口,便捷走线安装。
配件包很丰富,除了自带安装好的尼龙柱,还送了很多硅胶减震圈,足够安装图传后三层塔使用了,还有附赠的一根直连端子线,我想吐槽下这个玫红色的线,楼主真的有点欣赏不来,还好配了一根白色的备用端子线
同时附赠了一个全接口说明的PCB板,相对于说明书这个PCB板更加直接,特别是装机和检查接线的时候特别方便,同时还可以作为隔板使用,其实可能也是飞控接口太多不便于印刷指示每一个接口的定义,这个设计也算是一举两得。
接口定义说明的PCB板,部分定义和说明书上的有出入,比如LED有4个接口其实是没有定义的空接口,所以对安装的时候要注意,靠近USB接口那个LED才是真正的BF的LED的控制线的焊盘,曼巴塔应该是有自己的灯条控制方案。
特别想吐槽的是这个飞控的可用串口只有3个(包括接收机),显得有点捉禁见肘,正常来说F4的飞控可用空串口基本都有4个或者更多,毕竟现在需要串口控制的设备越来越多了。
飞控板的背面:双路降压,板载的闪存,还有个保护电路,备份焊盘和其他设计都很完善,各种功能也一应俱全,特别喜欢这种大开孔的减震圈设计,利于用户给飞控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标配的是40A的4合1电调,支持4-6S电池电源输入,看着做工和用料都很不错,就是电调尺寸比较长一点,内部空间小点的机架电调前面的端子有可能顶住碳板,导致无法安装,或将电调垫高。
电调背面还贴了一张电调的参数的小贴纸,支持Dshot600和4-6S电池电源输入。
背面应该有三防漆处理,端子处也有焊盘的备份处理,经历了第一代曼巴飞塔的沉淀,新的MK2曼巴飞塔各个细节都很到位。
以下是装机部分,说说简单的装机感受,电调的焊盘间距比较大焊接比较容易,这一点对于新手很友好,40A的4合1电调对于2205和2305级别的电机还是能够驾驭。
飞控和电调的连接采用端子线的软排线,使得安装快捷稳定。焊接上串口和供电的焊盘,就基本搞定了,新手装机可以要先焊接,多想想布局和走线的合理性再动手装配,避免了来回拆装的繁琐。
本次装机选用了SpeedyBee的小黄蜂扁状蘑菇天线,特别小巧可爱,安装在机尾,通过MMCX接口直接连接图传,高效稳定。

总结一下:整体来说曼巴飞塔MK2的设计和做工都很不错,其实好的做工和用料都是有目共睹的,整体的装配过程都比较简单,大通曼巴飞塔在这个价位很值得购买,性价比也很高,唯一的缺点就是电调比较长需要纵向空间大一点的机架,现在流行的花飞机架很合适,同时也是新手入门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前排,同款飞塔。

网友A:
不知能否兼容DJI呢

网友B:
电调焊盘和mos管等离螺丝孔有点近,如果用金属螺丝,处理不当的话,容易短路;炸鸡容易损伤元器件导致冒烟。身边已有多起这款电调的冒烟事件。

网友C:
都二代了,电机焊盘还是这种奇怪的距离。也是服。。。

不过从楼主拍照看电调飞控的贴片很舒服,工整,干净就这么个感觉。价格亲民的话下次装新机可能会考虑

网友D:
紧凑设计原来也吐槽过,但在实际使用中也没什么问题。提个意见,电源焊盘的设计最好还是凸出来那种吧,起码可以设计双面焊盘,炸机中电池甩出去的离心力很大,我的曼巴焊盘就是那么甩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二代了,电机焊盘还是这种奇怪的距离。也是服。。。

不过从楼主拍照看电调飞控的贴片很舒服,工整,干 ...

除了焊盘孔距,别的槽点不多,价格还算亲民。

网友E:
这个电调好像是bls的吧,不是3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调好像是bls的吧,不是32位?

是的。bls的。最高支持dshot600

网友F:
这个飞塔的飞控只有1个led焊盘有定义,却有5个led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塔的飞控只有1个led焊盘有定义,却有5个led焊盘

是的,随包装也没有接线图或说明,我是一个一个试才试出来哪个有效,很坑。害得装完机又全拆了一次。

网友:
几个机一直用的曼巴的飞塔,觉得还是比较放心吧。尤其是在官啪讨论群里被 格桑 对发现MAMBA 5Y5TEM印刷错误而说的那习话而圈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能否兼容DJI呢

这个只有问问厂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焊盘和mos管等离螺丝孔有点近,如果用金属螺丝,处理不当的话,容易短路;炸鸡容易损伤元器件导致冒烟 ...

有硅胶圈阻隔着其实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二代了,电机焊盘还是这种奇怪的距离。也是服。。。

不过从楼主拍照看电调飞控的贴片很舒服,工整,干 ...

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电调摊大饼其实横向比拉长好。这个塔作为入门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调好像是bls的吧,不是32位?

这个价位肯定是BLS支持Dshot6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紧凑设计原来也吐槽过,但在实际使用中也没什么问题。提个意见,电源焊盘的设计最好还是凸出来那种吧,起码 ...

这个MK2的电调就是双面焊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硅胶圈阻隔着其实还好。

是啊。我也是全部加了垫片,同时把螺母外圆磨小,因为m3的六角螺母正常是拧不上的,会打到mos管,尼龙螺母还好,如果是金属螺母炸鸡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G:
这反人类的电调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是全部加了垫片,同时把螺母外圆磨小,因为m3的六角螺母正常是拧不上的,会打到mos管,尼龙螺 ...

硅胶圈其实最好用,绝缘又不怕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反人类的电调焊盘。。。

形状和一般的确实不同。

网友H:
大通產品設計愈來愈人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胶圈其实最好用,绝缘又不怕烫。

硅胶圈不适合剧烈猛烈惨烈炸鸡时确保元件之间的安全碰撞距离。有时候,需要最大限度压缩飞控和电调之间距离时,就没有多余空间装垫片了。一个设计缺陷,要这么多人费这么多心思来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通產品設計愈來愈人性化

点赞点赞

网友:
小果果RC有售

网友I:
我刚装好一架,就先吐槽一下吧,电调焊盘离固定孔太近了,就是紧贴,拧尼龙螺丝不好拧。只有4个uart接口,其中一个被usb占了,一个连接收机,一个图传调参,能自由支配的可怜。说明书写着支持摄像头控制,但是我找不到摄像头osd调参线接哪里,希望有知道的告诉我,反正说明书没写。请注意电调不是32位的,不是32位的,不支持反乌龟模式。但是毕竟便宜才300元就能买个飞塔,也不错。但是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选大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不知能否兼容DJI呢

可以兼容,能刷BF固件的理论上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刚装好一架,就先吐槽一下吧,电调焊盘离固定孔太近了,就是紧贴,拧尼龙螺丝不好拧。只有4个uart接口, ...

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刚装好一架,就先吐槽一下吧,电调焊盘离固定孔太近了,就是紧贴,拧尼龙螺丝不好拧。只有4个uart接口, ...

dshot600支持反乌龟啊,只是反乌龟模式名字变了而已,这个你可以自己看看官方文件,还有摄像头控制主要是通过串口,你如果用Fport可以把uart1改成smartport和sbus并行的,这样就多一个可以支配的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刚装好一架,就先吐槽一下吧,电调焊盘离固定孔太近了,就是紧贴,拧尼龙螺丝不好拧。只有4个uart接口, ...

摄像头接CAM然后图传接VID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刚装好一架,就先吐槽一下吧,电调焊盘离固定孔太近了,就是紧贴,拧尼龙螺丝不好拧。只有4个uart接口, ...

Flip over after crash叫这个反乌龟模式,开了dshot才会出现

楼主:
郭老师早!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接CAM然后图传接VID

我再试试,你说的那个并行模式咋设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接CAM然后图传接VID

我知道这个,摄像头调参线连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兼容,能刷BF固件的理论上都可以的

你就瞎bb吧

网友(2019-10-29):
我拷,现在还有16位的电调,我说怎么连接不了呢,,,请注意电调不是32位的!请注意电调不是32位的!请注意电调不是32位的!

请注意,电调是16位的!电调是16位的!电调是16位的!

网友(2020-01-21):
在么,楼主,有点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可以么

网友(2020-04-18):
楼主,咨询下这个飞塔哪个接口能控制LED灯带? 是飞控上那个方向箭头指的那个led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