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错误又犯了!

楼主(2019-08-24):
一控多机,摸型选择错了,本来要飞450FBL结果选了450DFC(用的同一型号接收机,正常对频,例行检查也正常),造成炸机,小炸损失大桨一支,尾横轴弯了!起飞后机机一直向右偏,因刚离地50公分左右不赶使劲打舵(也不知道选错了摸型)还按常规修正,结果炸机!

网友:
不要有第二次才好!

网友A:
玩模型的估计没有不出这个错误的人

网友:
记得飞前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模型的估计没有不出这个错误的人

我就不出  因为只有一个接收机   换飞机了直接拆下来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控?

网友B:
对频不是只能绑一个的么,什么控和接收机?

网友:
不同一个接收机就应该重新对频

网友:
不对吧?我的控xg8,8年了,五个直升机、一个50板机,选错模型根本不能对频!

网友:
例行检查正常不能勉强降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模型的估计没有不出这个错误的人

用vbc/vbct的人不会出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模型的估计没有不出这个错误的人

呵呵,DSM2 用户没这种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频不是只能绑一个的么,什么控和接收机?

双叶系统的老通病了,用双叶的几乎都会出这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叶系统的老通病了,用双叶的几乎都会出这种错

JR还没试过

网友:
四年前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不是炸机,是飞机大桨以负螺距在地面狂转,无法控制,结果电机冒烟了才停下来。

网友D:
不同飞机中立点不一样?难道不是同一款陀螺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同飞机中立点不一样?难道不是同一款陀螺仪?

不同厂牌的舵机补正方向设置不同是很常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同厂牌的舵机补正方向设置不同是很常见的

舵机中立点设置是陀螺仪内进行的,和遥控器中立点没有关系。姿态修正方向也是陀螺仪设定好的,换遥控器不会导致修正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舵机中立点设置是陀螺仪内进行的,和遥控器中立点没有关系。姿态修正方向也是陀螺仪设定好的,换遥控器不 ...

舵机工作方向不同...
例如甲厂尾舵机需要设反向,而乙厂的不用,那错频时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