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听新人和老玩家的看法,到底神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8-24):
最近,接触到的一些新人,对神控的理解错误。感觉神控貌似是一种宣传方式,有误导新人的意思,感觉需要好好听听玩家们的理解

关于开源,想起了12年的华科尔D10,Dev......啥系统了, 太久了,已经记得不,当时我也用了这个。

所谓神,在人眼里无所不能。那么神控就是无所不能的控了,这样的理解 可能是听到名字,大多人的感觉吧。

神控,我在论坛看到的帖子,大部分是关于其改装DIY.实现新人自己动手的成就感的帖子。

作为多年玩家,第一个疑问?  控要这么去折腾吗?我们买控的前提,不是稳定? 当然 可能这是DIY的一部分

还有功能,神控的功能我也认为是千变万化,应有尽有。设置上体验了其 “强大”的一面,这是作为新人时候,感觉自己设置过程也是一种DIY的感觉。

曾经我也觉得开源强啊,但到最后,其实。。。好像没多大作用! 玩航模  可以研究遥控器 等任何设备,不过最终核心还是飞机吧?

我个人觉得神控这个称呼已经是影响了新人对控的认知,不紧是设备选择的认知,还有航模重点地方的认知。

新人和老玩家们,你们到底对神控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呢

网友:
什么神控?五六年前只知道futaba jr spektrum,现在好多控,不过依然选择老品牌

网友:
时代在进步,神控是针对特定阶段而言的,d7e和d10是一代神控,x9d后来居上,一统江湖,后来跳出个jumper,t12秒杀d7e,t16吊打x9d,当然,扶他爸在有些人眼里是不老的神控。

网友:
在我眼里,神控就是功能多而且界面直观,性能稳定。最好是中文。外观好看就更好了。目前用的DEVO12S

网友:
我觉得经典神控还是D10,原厂的系统对新手友好,deviation固件一刷马上超神,支持很多接收机,而且还是中文系统几乎没有压力,dsmx的6通道接收30一个,飞飞Ft,Kt,小机练习飞行技能,炸鸡成本也不高,吃透了发现功能真的很强大,不像opentx那样有很大的英语压力,而且短时间内飞飞大机还是没问题的,更关键的是,这个控价格还十分亲民,二手的价格260可以收一个99新,试问这个性价比还有谁?

网友A:
这个世界没有神,只有希冀神迹的人们。这个世界也没有神控,只有幻想神控的飞友们。目前市场上这些没设计没做工的控好意思叫神控?futaba,jr等老牌子还不错,可惜挤牙膏挤得快把自己挤得没市场了吧,jr直接就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世界没有神,只有希冀神迹的人们。这个世界也没有神控,只有幻想神控的飞友们。目前市场上这些没设计没 ...

首先推选华科尔d10,一代明控,经典,耐用,从未失控。
睿思凯不知道失控多少次了

网友:
神控当然是宣传口号。就是指功能强,应有尽有。功能强就可以专注在飞机上想实现什么样的设置,控保证都能满足。而功能不够则还要去考虑控能不能实现,是否要因为功能受限而妥协飞机上想实现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推选华科尔d10,一代明控,经典,耐用,从未失控。
睿思凯不知道失控多少次了

华科儿那外观那做工,我就不吐槽了。用得开心就好。也许是我要求太高了。

网友:
性价比就是神控

网友C:
     和楼主同感,一个遥控器怎么才能叫神控?神又神在什么地方?
我先前用的华科尔D7E,价格便宜,做工扎实。自己改装高频头后支持几十种接收机。室内穿越机,F3P 等小机随便玩,我觉得可以被称为神控。
最近换飞室外穿越机老是失控,不晓得是发射机问题还是接收机问题,折腾伤心了就换了X-lite。
openTX系统还在摸索中,不便发言。网上都说好,不过我觉得还是要自己用了后才知道。现在对控就两个要求:稳定,好看!

网友D:
所谓的神控就是厂家的宣传口号吧  开源的控确实功能强  但都是英文菜单  能把它吃透的模友不是很多 那为什么不买个性能稳定设置稍简单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见过有谁用开源控飞大直机和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同感,一个遥控器怎么才能叫神控?神又神在什么地方?
我先前用的华科尔D7E,价格便宜,做工扎 ...

买个品牌控 你就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神控就是厂家的宣传口号吧  开源的控确实功能强  但都是英文菜单  能把它吃透的模友不是很多 那为什 ...

因为老玩家都知道 所谓的功能强大其实是功能多余,新人觉得牛逼。老玩家认识到那些都是没用的。
如果真的有用,大品牌会那么傻 不做么。。。

网友:
我入门的神控富斯i6x,,神控怎么能少得了i6呢

网友:
前段时间华科尔d10外壳破了,也用挺久了,然后换控,好多人推荐t16,性价比高还是4合一的,可惜那个外观我是真的觉得丑,接受不了,换了手感超棒的NV14,可惜除了外观和手感其他都让我失望,系统一直不完善,遥控距离特别近,唉,真不知道换什么好,贵的买不起,一千以下的就那几个

网友:
目前用的X9D,感觉最神的是opentx的混控逻辑,可以把几乎所有来源作为输入,混控后输出到遥控通道、语音等。上手有点难,但是可以实现挺多功能,不像其它控,襟副翼是一个页面,油门锁是一个页面,逻辑混控又是一个页面。睿思凯的接收机也很小,可以塞进两寸或者更小的穿越机,还可以用fport和飞控通信。现在新出的T16也有这些功能,四合一高频头可以对上挺多牌子的码,现在看比X9D更神。。。

网友:
每个模友心中的信仰不同,有人觉得mc6就是神控,也有喜欢i6的,当然也有说X9D神控的,这个应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没见那个厂家说自己的控是神控,都是模友用着觉得物有所值,应该说远超预期的,估计才叫神控吧

网友:
我用的D10,觉得这个控算神控,主要是混控功能极其强大,并且更换高频头后能用很多接收机!  混控功能强大之处举个例子,襟翼舵机缓慢转动,d10里直接设置延迟,用一个3段位拨杆控制就行,最深之处可能在于价格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儿那外观那做工,我就不吐槽了。用得开心就好。也许是我要求太高了。

d10是7年前了,做工不能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