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拟器制作,非常简单 新人轻松搞掂

楼主(2019-08-24):
首先需要理解模拟器有线的连接方式

遥控器一根线接入模拟器。实际是 PPM信号 和 地线 接入模拟器

那么无线,就是把PPM 信号和 地线信号 ,变成无线传输

所以
第一步:只要买一个 迷你接收机,带有PPM信号输出 即可
第二步:供电,由于USB是5V供电,所以接收机需要符合5V供电,我想这个应该不难。
第三步:拆开模拟器,把接收机 三根线 (电源正极 地线 PPM信号线分别焊接在模拟器上面对应的焊点)

插上USB,接收机通电,对频。 搞掂后

这样,模拟器就像一台飞机, 你用接收机控制它,这样就是一个无线的模拟器了。
自己多用了几年了,看看很多新人对无线模拟器的烦恼

发个帖子分享一下

网友A:
PPM是不是3.5mm耳塞插头但只是只有两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是不是3.5mm耳塞插头但只是只有两段的?

对的啊 只要PPM 地线和电源 直接在USB焊接口哪里取电

网友B:
xm+的接收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xm+的接收机可以吗?

2个条件  接收可以5V供电  有PPM信号线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