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eer f405飞控和r9mini设置技巧

楼主(2019-08-24):
很早看着打折入手的foxeerf405,价格不错149,在搭配r9mini接收机时多次出现回传或者控制不能的问题,尤其同时使用gps时。
问了商家和淘宝的技术,都没得到要点,解决不了,最后自己一点点查资料,总算搞定了。

首先来看官方的图。

按照官方图,接收机的sport信号线链接到urt4,这个是错误的,没法得到回传信号,这个信号口同时是rssi信号输入,如果你接收机有rssi输出,可以直接接在这里,比如xm+接收机,或者r9mm。
如果你使用r9mini,即使打开软串口也没用。
正确接法是这样

可以接在urt3上,但是如果你用了gps,那么就没法接在这里,因为gps只能接在urt3.
所以我换了一个接口

这个位置,就是led口

然后进去cli
打resource led_strip 1 none
继续打,resource serialrx 11 a10
然后进去设置打开软串口,千万不要打开led选项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请教一下高手,我的gps带罗盘,为啥打开罗盘重启后就自动关闭,cli里面该怎么设置?

网友A:
betaflight是不支持罗盘的,所以没法打开。想用罗盘得用inav或者ardu pilot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taflight是不支持罗盘的,所以没法打开。想用罗盘得用inav或者ardu pilot固件

但是里面有磁力仪的选项阿

网友:
inav支持罗盘。
但我在foxeer 405上读不到罗盘数据。
楼主能试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