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飞不起来??新型矢量三轴飞行器 首飞视频

楼主(2019-08-24):
一个星期前发了装机照,超过2000次的播放量都说飞不起来,发个首飞视频长长见识,矢量三轴试飞比两轴飞行稳点,手感跟四轴穿越机差不多,后面还会优化改进,因为飞场空间有限,高速飞行后面再试试,相信不会慢的

创新特点:我们看惯了千篇一律四轴穿越机,第一眼看到矢量三轴穿越机是不是眼前一亮,矢量三轴不同于普通Y3机架,普通三轴飞行器前两电机是固定,只有尾翼电机是横向矢量的,矢量三轴是前面两个电机横向矢量,尾翼电机纵向矢量,尾翼电机的功能是:起稳定性作用,在飞行中可以向后刹车也可以全速推进,流线造形和Y3构造风阻减少25%,在同等配置同等重量的情况下,全速飞行时,前两个电机矢量向前拉,尾翼电机矢量控制向前推,二拉一推方式像箭一样飞行,速度提升20%

网友:
不错 外形很新颖   哈哈    打造个科幻外观吧

网友A:
矢量能不能前后左右空翻呢?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能不能前后左右空翻呢?老铁

要看你操作技术

网友B:
这应该可以理解成2轴,加一个推进的矢量尾巴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可以理解成2轴,加一个推进的矢量尾巴

是这个道理

网友C:
老铁你拍飞行视频能不能拍的稳点。镜头晃的看的眼晕。不过飞机飞的挺稳。比tb上看到的2轴要稳很多。期待更完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铁你拍飞行视频能不能拍的稳点。镜头晃的看的眼晕。不过飞机飞的挺稳。比tb上看到的2轴要稳很多。期待更 ...

网友:
这种飞控是哪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