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G.T.RC新款GT1500V2蜻蜓装机飞行

楼主(2019-08-24):
G.T.RC新推出的一款翼展一米五的轻木滑翔机-GT1500V2蜻蜓
整机采用玻璃钢机头和碳纤维尾管,模块化设计。机翼三段可拆卸,平尾可拆卸,方便外场携带。尾翼部分采用拉线扭簧设计,回中好,轻量化。配置上分空机和PNP配置,PNP配置注重休闲,采用常规动力,低成本,出厂高完成度,对滑翔机新手友好,
不多说,装机
开箱组装
打开包装就这些配件,不同于以往机型,需要模友自己粘结尾管,GT1500V2蜻蜓出厂的时候尾管已经安装到位,避免了模友因为装机经验不足造成尾管安装偏差的问题。

安装尾翼组,平尾是用4颗螺丝固定在平尾翼台上

先挂上升降舵拉线,可以看见舵面采用扭簧设计

固定平尾,至此尾翼组装完成。。

组装机翼,机翼采用三段式设计,接上舵机延长线,对插即可。一个中插碳棒,2个定位碳棒

对接的地方用附件的透明胶带在机翼接缝上沿黏上即可,不用担心,机翼不受外甩的力,尽管放心飞。

尾翼舵机pnp配置安装完毕,拉线全部预置好,舵机回中,3颗螺丝固定机翼到机身上,组装完毕,插上接收和电池,飞去吧

PNP配置采用反出轴2212电机,20a电调,3s800电池,8X6折叠桨(支持到10X6)

网友(2021-12-13):
不错,心动的感觉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A:
我弄好了,可是,油门设置不太会

给你说说我的经验吧:
       油门用一个三段开关或两段开关控制,其实就是接到第五通道上,用一个开关控制,这样既达到了油门控制的目的,又起到了油门锁的作用,同时,开了动力就是全油。因为P5B的规则是爬升阶段开一次动力,之后油门就必须关着。我是用一个三段开关控制,一般开的时候在中间挡位稍微停顿一下,避免飞机瞬时电流过大。
       油门杆用于控制刹车,一般往下拉得越低,刹车力度越大。

网友B(2022-03-17):
引用 网友C:
PNP配置休闲动力,操作灵活,对气流也比较灵敏,基本上爬升后留空可以满5分钟。
如果换上比较暴力的配置, ...

请问除了FRSKY那个100米断回传的带气压高度得接收机外,有没有其他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除了FRSKY那个100米断回传的带气压高度得接收机外,有没有其他推荐的?

接收机自带高度计的,目前也就睿思凯那个。
据说现在新的一款elrs的协议的接收机有带高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除了FRSKY那个100米断回传的带气压高度得接收机外,有没有其他推荐的?

还有一些spektrum的接收机也有带高度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