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电调V4版本,陀螺仪定速问题启动突然加速

楼主(2019-08-24):
请教大佬们, 好人V4电调用陀螺仪定速,启动时会抽一下(转速突然加大)怎么解决呢? V3 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陀螺仪是VBAR NEO.
60A, 80A, 130A 高压都有这个现象。

X3 和 520 上抽一下还好, 600 抽一下那个吓人啊。。。
多谢大佬们

网友:
這麼說起來我X3也有呢
我也蠻好奇的

网友A:
剛剛看電腦軟件一下,有個啟動力度應該是那個,以前的電變甩習慣了,沒有特別在意這個甩一下XD,如果不是的話就要另請高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看電腦軟件一下,有個啟動力度應該是那個,以前的電變甩習慣了,沒有特別在意這個甩一下XD,如果不是的 ...

回头下载软件试一试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v3电调直身机线性模式有缓启动,v4在直身机线性模式几乎没有缓启动(实际只有3秒的缓启动)。 ...

线性模式下缓启动时间特别短,不知道怎么可以调好

网友C:
直接用V4定速就是了,缓起好的吓人

网友D:
V4所有版本都用过。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我怎么没有?60A V4、80A V4。

楼主:
引用 网友D:
V4所有版本都用过。没有这个现象

可能是线性模式特有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V4定速就是了,缓起好的吓人

回头试试 多谢

网友E:
好盈V4电调飞直升机。最好关掉   同步整流。

同步整流会导致很多电机的启停卡顿一下,非常的坑。

网友:
用定速可以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盈V4电调飞直升机。最好关掉   同步整流。

怎么关同步整流?具体哪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关同步整流?具体哪个参数

3楼图片里面不是有   同步整流   的软件开关选项吗????

网友:
试试固定翼模式

网友:
我也用v4直接定速,功能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