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原因,六轴PIX飞了30分钟出现多次姿态失控!! 多次都差点炸鸡!

楼主(2019-08-25):
下面3张图是第一次出现姿态失控时的姿态图,虽然有点偏离,但是不应该出现这么大幅度的姿态失控。  PID是使用自动调参,我飞的时候确实感觉是PID有点问题,遥控前后飞(Pitch)的时候,姿态并没有一次调整到位,总是会后面再来一个动作给调整回来。
另外一种可能会不会是电机飞行中堵转了,因为我的电调都是刷过BL的。请看视频:

Pitch:

Roll:

Yaw:
下面这两张图是展示六轴上面的飞控和GPS ,我的主控使用了2个减震台,目的一是为了更好的防抖,二是为了让主控的位置定在正中间。

网友:
飞机不稳定就在这空域飞心也太大了,还是多考虑考虑一旦有事的可怕后果吧。

网友:
动力机臂有没有缺相的电机或电调

网友A:
姿态都失控成这样了,还在高速路上飞,在居民区里飞,害群之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态都失控成这样了,还在高速路上飞,在居民区里飞,害群之马

我是飞出去之后才发现, 最后准备降落的那一次姿态失控才发现

网友:
用一个减震板就合适了,以前我有一次要抖,就是用的泡沫胶太软,最后用的3m那种。

网友:
pix就要用原版不要用2.48谁用谁后悔

网友:
pix对bl固件兼容性很差,悠着点

网友:
2.4.8版本飞控硬件问题居多

网友B:
拆掉减震板,这种东西是振动放大器,不是减震用的。现在的pixhawk算法不用减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减震板,这种东西是振动放大器,不是减震用的。现在的pixhawk算法不用减震的

但是位置不居中了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位置不居中了  怎么办

飞控安装位置没说一定要居中啊

网友:
加了减震床,时间长了,累计震动误差,让飞控分不清天和地了

网友C:
一发现姿态问题就应该返航检查了,你这样继续飞还在这种地区。。。。。自己想吧
飞控不装在中心无所谓,可以输入位置补偿,
你装机的问题也很多,蜂鸣器离飞控太近,
pid姿态还是手动微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发现姿态问题就应该返航检查了,你这样继续飞还在这种地区。。。。。自己想吧
飞控不装在中心无所谓,可 ...

为什么蜂鸣器不能离飞控太近
我自己调很麻烦  没有远程调参数,每次飞完就要下来用电脑改一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