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近日有一架飞越解体,怎么无人在此讨论呢?

楼主(2019-08-25):
有无相关报告,还原事实真相?

网友:
删帖警告 删帖警告

网友:
看视频是假的

网友:
在哪看的?

网友:
解体是真的,超转下来转正飞的时候解体,具体原因不懂,机主有一颗机身上锁定第二轴承的螺丝没上。炸鸡碎机正常事,应该不至于删帖吧?不过没人评论可能是还在等官方的“法医”鉴定最后的结果吧

网友A:
把螺丝上去,再给机主一架同样的飞机,用同样的手法再飞一次,不解体,就比结案

网友B:
空中解体就是本人飞的,就是倒飞转正飞对头向下俯冲超转刚开始出现超转声音就解体了,现在飞机已经重新发了一架给我,事故机当天也发回飞越了,第二轴承座被舵机遮挡的那颗螺丝的确没上

网友:
新收到的机今天严格按照电子版说明书进行安装,螺丝力度适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中解体就是本人飞的,就是倒飞转正飞对头向下俯冲超转刚开始出现超转声音就解体了,现在飞机已经重新发了 ...

这颗螺丝的确是对承力结构有作用的

网友:
再来一次超转

网友:
楼主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幸我没有买飞越

网友C:
个人感觉不仅仅是因为那一颗螺丝的事,我550有一次轴承座螺丝飞丢了两颗,没发现,一直飞了不知道多久,别人才看见,我才装上,中间也是各种超转各种艹(说超转我是认真的,全速超那种),也没出现任何事。感觉这个机身设计可能有待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不仅仅是因为那一颗螺丝的事,我550有一次轴承座螺丝飞丢了两颗,没发现,一直飞了不知道多久,别 ...

不同类机型不能一概而论。碳板机丢了两颗螺丝可能只是把应力转到剩余的螺丝上,而塑料机可能更容易发生结构失稳。具体机身设计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或测试。

网友:
创新的机身,给小越越一点时间改进吧。  这个飞机飞行声音很好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不仅仅是因为那一颗螺丝的事,我550有一次轴承座螺丝飞丢了两颗,没发现,一直飞了不知道多久,别 ...

同上,我上次在优酷看见个380的视频,人家侧板裂开了,照样暴力飞,不解体

网友:
说个实话,这机子看断面应该是机身强度不够导致的,可能普通工程塑料承受不住这个拉力,还是混碳之类的吧

网友:
飞出去的舵机都找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