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模友前辈指导一下疑问,新手入坑虚心求教

楼主(2019-08-25):
新组装的四轴无人机,飞控实用的mg1飞控升级A2固件,悬停,起飞堪称完美。定点不飘且稳定。但是遥控器切换一键返航,飞机开始执行返航流程,先拔高到20米然后降落,突然发现降落地有杂物,开关关闭一键返航,无法退出自动返航,依然下降。强制打杆推开飞机落地后,因为返航点偏移了,落地以后一侧电机启动想修正回到返航点,飞机侧倾,一侧桨叶完全折断报废。请前辈指导。
1.mg1飞控升级A2固件,性能是否有不可弥补的缺陷。gps已更换。
2.设置二位开关为返航,开启返航后,想退出返航模式,关闭二段开关无法退出是什么原因。
3说明书写切换一次飞行模式即可,返航模式油门已经不响应,推高推低飞机都在下降,那切换飞行模式后,如果油门高了或者低了,切换姿态再回到gps模式,飞机会不会突然启动升高,或者直接油门过低坠落。
希望各前辈模友,指导一下小白可能幼稚的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现在MG刷A2一套到手多少钱

网友B:
楼主折叠建哪里买的,有28mm的吗,我知道大疆的飞控是没有纯粹的姿态模式,最不稳的就是气压定高,突然切模式不会突升突降的。能飞半小时吗,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MG刷A2一套到手多少钱

这个便宜了,500一套,然后需要换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折叠建哪里买的,有28mm的吗,我知道大疆的飞控是没有纯粹的姿态模式,最不稳的就是气压定高,突然切模 ...

我这个两块6s16000mah电池,格式原厂电芯,0循环电池,串联48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折叠建哪里买的,有28mm的吗,我知道大疆的飞控是没有纯粹的姿态模式,最不稳的就是气压定高,突然切模 ...

折叠件我是cnc加工的,这种形式的,不知道你要商品化那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叠件我是cnc加工的,这种形式的,不知道你要商品化那种吗

铝合金加工太贵了,还是考虑商品化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