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VBC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9-08-25):
加了个直机名字,这里热点一些,哈。
求vbc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怎么恢复?求高手指点。

网友A:
vbc后面有个小洞可以rest vbct不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c后面有个小洞可以rest vbct不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vbct有用于恢复出厂设置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c后面有个小洞可以rest vbct不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是USB链接先那个有个按钮吗,常安了 也不行,那里好像是强制重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