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交流 亚拓粉丝请进

楼主(2019-08-25):
亚拓官网没有700L却有700E,而且700X还给标题写错了700E!

1 亚拓700和800机身大小一样吗?哪里不同,如果不一样那些东西通用?2 亚拓大齿盘700大齿盘110T和112T各有两种,看着一样啊,哪里不同?
3 700X和760X机身是不是一样?哪里不同请指点。
4 700DFC的轴怎么没有长度参数,谁能量一下,谢谢!
5 是不是舵机前置那种才叫700E,三颗斜盘舵机都在十字盘下面的都叫700L,700X除外,我认识。

楼主:
每样都有重复的,不知道哪里不一样!

网友:
双推只是老款700e,新的都是直推,在十字盘下面

网友:
T数换来换去,防山寨而已,提高副厂开模成本
你机子上是啥就是啥,不能乱买
亚拓电机座 不能前后移动
FL PRO L X 大概这个顺序,换汤不换药

网友:
亚拓飞机型号比较混乱,配件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是哪种,不然买回来没法用就浪费了。

1 亚拓700和800机身大小一样吗?哪里不同,如果不一样那些东西通用?2 亚拓大齿盘700大齿盘110T和112T各有两种,看着一样啊,哪里不同?
答:机身差不多,尾巴那部分不一样,700用700mm桨,800用800mm桨,一般飞3D都飞700的,飞3C都飞760的,800应该没啥鸟用了。。。估计现在想买也买不到了吧。

3 700X和760X机身是不是一样?哪里不同请指点。
答:同上,机身一样,但是尾巴不一样,桨长不一样。注意大小齿也不一样,这样算下来700X的转速比760X的高200~300转的样子。

4 700DFC的轴怎么没有长度参数,谁能量一下,谢谢!
答:自己下说明书看吧,手头没有,不知道。

5 是不是舵机前置那种才叫700E,三颗斜盘舵机都在十字盘下面的都叫700L,700X除外,我认识。
答:前置舵机双推斜盘的700E早就停产了,所以甭惦记了。700L是700E的下一代,700X是700L的下一代。

楼主不用纠结,飞3D就买700X,飞3C就买760X,炸了就照着说明书找配件型号对着买,对着换,简单得很。

网友A:
再补充一句,亚拓700、760级别的,电机齿-主齿轮,小齿轮-尾传前反转齿,有很多种齿比,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是哪种!!

电机齿和大齿轮的两种配比分别是对应不同KV值电机不同大桨长度的,而小齿轮和前反转齿是调整尾巴转速的,买错的话,尾巴有可能转速会非常高,官网上也有特别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句,亚拓700、760级别的,电机齿-主齿轮,小齿轮-尾传前反转齿,有很多种齿比,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 ...

感谢回复,谢谢!

网友:
比较混乱,按照官网应该不会买错。

网友B(2020-02-17):
1、亚拓700E/L和亚拓800E机身部分有两处不同,800E侧板电池仓部分加高,尾管座的尾管安装孔径(700尾管直径21.5mm,800是25mm),大齿盘不了解。
2、亚拓700X和760X机身一样。
3、亚拓700级DFC主轴长度194.1mm。
4、700E、700L和700L V2结构一样,双连杆结构的是700E V2

网友C:
能分享ALIGN 3GX MR说明书吗?手里有个陀螺仪,不会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亚拓700E/L和亚拓800E机身部分有两处不同,800E侧板电池仓部分加高,尾管座的尾管安装孔径(700尾管直径 ...

谢谢!好人不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ALIGN 3GX MR说明书吗?手里有个陀螺仪,不会用。谢谢!

没有啊 你百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