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野兽mb

楼主(2019-08-25):
求教:mb基础设置完成  直接可以完成设置  现在设置完成以后不能完成设置还需要再按到j才可以完成 等于多按7下  有大佬知道问题么

楼主:
就是最后一项设置完成一般在按一下就能退出  现在还需要再多按7下才可以退出

楼主:
已解决   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

网友A:
呸,自娱自乐的帖子

网友:
n点是定速 如果设置定速其用 n点后的那些就是定速设置。

网友B:
吧n点设置关闭就行了  回复出厂前面那些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呸,自娱自乐的帖子

一开始确实不知道后来闹笑话了  定速关了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吧n点设置关闭就行了  回复出厂前面那些白搞了

谢谢大佬  知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