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Toothpick再装牙签机——是什么让我酷爱牙签?

楼主(2019-08-25):
最近因为弹弓4nano的缘故,玩toothpick玩的有点疯。
怎么样这个电镀头罩有点帅吧。
有哥们问我,为啥玩牙签机。我说虽然是小机但是能飞出大机的感觉。哥们就说那你为啥不直接飞大机?
其实目前的牙签机也分很多种,这种事中塔结构。

方块机结构的中塔。
比较长一点的仓身机
还有就是我这种短仓的。我这个头罩有点大。
侧面看上面空出好多空间,其实可以考虑装个MIX玩卡录。
先说牙签机飞行的手感对比,whoop(小方块带保护圈)飞起来比较灵活,动作快,因为用的桨小、多桨叶,惯性小,推力小,但动作快,航线变化剧烈。
这种toothpick牙签机,一般都用比较大的桨,两叶,低负荷的桨。比如65mm、75mm、3寸两叶。动作慢,推力大,航线比较平滑。
对比的感觉一个是跳高远动员,一个是荡秋千。whoop靠蹦,toothpick靠悠。
桨大带来的好处是,飞行稳定、动力强、续航、带载能力好。所以我这个2S400mah+1103+65mm的组合能够飞行5~7分钟。全油暴力飞也能飞4分左右。
同比同样配置原来用2寸桨的飞行时间增加了不少,说明大桨带来的效率增加相当明显。
这个区别就像喷气式发动机和直升机的区别。直升机桨大,效率高,速度低,喷气式涡桨,或者涡扇效率相对大桨肯定是要低一些,但速度快,在高速的时候螺旋桨的效率就明显下降。
2S甚至1S供电让充电变成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电池小也便宜。买个十个八个也不心疼。其实我听过一个分析,飞机、遥控这两部分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小飞机一般也就院里飞。遥控买个500块的lite也就够用了。出行成本也低得多。
现在我就知道为啥我爱飞筷子机了。是贫穷

网友A:
请問這个蓝色电镀头罩跟机架要在哪买呢? 可以提供一下资讯吗? 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問這个蓝色电镀头罩跟机架要在哪买呢? 可以提供一下资讯吗? 感谢您!!!!!

LDARC 90GTI 关键词

楼主:
正解~!LDARC跟kingkong啥关系?是子品牌还是改牌了?

网友B:
LDARC 90GTI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ARC 90GTI挺好看

有点大,不牙签

网友C:
都用肥鲨了,怎么可能穷……不过牙签机室外抗风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肥鲨了,怎么可能穷……不过牙签机室外抗风性能如何?

也就是三级风,风稍微大一点飞机就像树叶一样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