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液压知识的给解解惑

楼主(2019-08-25):
想做个折板机,不想用千斤顶,想在上面只安装一个液压缸,在旁边单独按一个手动液压泵,网上有这种手动试压泵,不知道这种泵能带动60毫米直径的液压缸吗?

网友A:
折多厚、多长、什么材质的板材你要交代一下,你这样没法给你提建议。

图片上的这个是水管测试打压的,能带动60毫米的液压缸,可是,你总不能一手扶钢板,一手打压吧?

还是建议电动的液压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多厚、多长、什么材质的板材你要交代一下,你这样没法给你提建议。

图片上的这个是水管测试打压的,能 ...

咱就是业余玩玩。长度600毫米。做液压的就是为了精度好点,可以折稍厚一点的铁板,最好能折2毫米的铁板。最主要的是这东西很少使用,没地方放,平常要收起来。如果要用电动的,一个人根本搬不动,手动的会轻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就是业余玩玩。长度600毫米。做液压的就是为了精度好点,可以折稍厚一点的铁板,最好能折2毫米的铁板。 ...

哪直接买个液压千斤顶安上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咱就是业余玩玩。长度600毫米。做液压的就是为了精度好点,可以折稍厚一点的铁板,最好能折2毫米的铁板。 ...

想法还是不错的,男人的浪漫就是精密,硬金属,切削,齿轮,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