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其他条件不变轴距大小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9-08-26):
现在450,想换380,其他都不变,请问对哪里有影响?续航,操控性?稳定性?

网友:
不光是轴距问题,舵机分布,传动位置,重心高低啥的都有区别。

网友:
大轴距更稳定,小轴距跟灵敏。

网友:
我两台都是V2飞控,一台四轴,450左右吧,另一台1米六轴,两个V2都默认参数,感觉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