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10 D7E改装神控的各种视频教程 (youtobe 搬运)

楼主(2019-08-26):
华科尔 这2款控在网上有各种零散的图文教程 这次我搬运了一些视频的国外教程 ,方便大家对照学习,视频在下面:
存放在2个视频站   学点华为抽风掉一个还有个备胎undefine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5413222

http://id.tudou.com/i/UNDQ4ODAyMzk2MA==

图文资料大家自行百度吧!
能不能让控神起来,哥也只能帮到这了!捞起衣袖干吧年轻人!

2019-10-5   增加 华科尔 d10 详细加装2种高频头的 普通话解说 视频  相当详细  这个是加装独立高频头 某宝有4合一高频头 只要接三根线 是最简洁方便的方案 商家有安装指导  缺点就是有点贵!  推荐想改单个高频头的首先看看这个视频,还收集了2张接线图,配合视频  练习一下焊工   改控没什么难度!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0125858/

再追加华科尔 F7 控外接高频头接线图,图示文字后面字母 对应外接高频头板子上的对应位置,这块图示板用了几根相同颜色的线 不影响确认!

网友:
这个要收藏一下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也改一个玩。替广大模友感谢楼主。

网友:
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啊

楼主:
主要是焊接需要练习一下,然后就是耐心跟细心,这个装他十来个各种kt机成功一半以上能飞后,耐心细心就事完全不是问题了!锻炼这方面是玩航模的副产物之一
  这里分享一些书的,内容齐全 电子 单片机 diy PCB 科普等等杂而全 喜欢学习和深造的同志可以进群去获取 资料太多又杂 不是所有的资料所有的人都需要  进群自选吧 (Q群 123531055) 贴张冰山一角的图:

网友:
战术性收藏,感谢

楼主(2019-10-05):
想要增强发射功率的短接这个画线的地方前提是 要先焊开 控自带高频头 上的 银色金属屏蔽罩 看起来好像是 d7e的

网友A:
那个大神知道华科尔回传的测速线是用的什么信号?

楼主:
再追加华科尔 F7 控外接高频头接线图  刷固件deviation 官方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神知道华科尔回传的测速线是用的什么信号?

你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660

网友:
他也没捣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神知道华科尔回传的测速线是用的什么信号?

这次好像有结果了  论坛还是高手如云啊!!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9447

网友B(2020-04-19):
引用 楼主:
想要增强发射功率的短接这个画线的地方前提是 要先焊开 控自带高频头 上的 银色金属屏蔽罩 看起来好像是 d7 ...

D10这样也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这样也行吗

d10本来就没有限制发射功率,无需去改,要改d10的发射功率在控设置里

网友(2023-10-02):
楼主,这个同时加三个单独高频头24l01和cc2500会有干扰?相互震荡无法控制吗?

网友:
请问楼主,再加cc2500高频头会震荡影响?为什么又有人说只有系统选中才会打开?不用另外加开关,请教能否详细点。

网友:
太太好了哈

网友:
楼主及各位大佬们,我这个d7e想加多个高频头,后就出现以下图的问题,我因为是加高频头导致,我就把所有焊点又焊下来了,但是还是不行,改之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求解各位达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