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pixhawk+WBUS

楼主(2019-08-26):
如题!
我用天地飞9和PIXhawk组成四轴,一直飞的不错,但是有一点不满意的是遥控器只有8个通道,不够使。于是看了一些网友用SBUS,心血来潮,买了一个WBUS(我的遥控器是天9)。
对频、校准一切都很顺利,飞控主灯也是蓝闪,表示可以解锁,在地面站也是现实解锁成功。但是就是在解锁成功的那一瞬间,四个电机就一直滴滴滴叫个不停,推油门电机也不能转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断刷新了很多四轴固件的版本,从V3.4.3到V3.6.10,故障依然!搜了网上的帖子,都没有和此对症的。
可是换回原来的RC接收机和PPM,立刻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还发现,开不开RC,飞控都能自检成功,此时WBUS的灯是红色的(说明没有开PC),说明RC好像和飞控之间并没有建立通讯,但是校准时没有问题,RC开启时飞控滴一声也正常,但是其他表现就是好像没有RC,但有好像默认RC一直是STAB模式。
十分纠结!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这是什么问题?难道PIXhawk直接用WBUS时不行的嘛??
高手们,赶紧出手相救吧——
我先谢谢了!

网友A:
用ppm模式吧,这是通用制式。电机滴滴滴,那是你没有对电调校准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pm模式吧,这是通用制式。电机滴滴滴,那是你没有对电调校准油门

谢谢!我试试校准一下电调。

楼主:
搞好了!校准油门行程以后就没有问题了!非常感谢网友!强大的互联网,永远是我们敢于探索的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