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pix自动飞行问题

楼主(2019-08-26):
飞机是固定翼,在不装空速计时,飞机切自动飞行模式后,修改巡航油门输出比,飞机的速度不发生变化,速度貌似始终保持一个很快的速度。
        在加上空速计时,飞机切自动飞行模式后,飞机掉高严重,貌似就是奔着地面去的,很头疼,不知道是不是PTCH2RSV_RLL的参数问题,而且也尝试修改了这个值,飞机也没什么反应,还是掉高~

网友A:
进入自动模式后,修改参数写入后需要退出自动模式在进入才能生效;空速管安装后是否进行过测试,地面站上有数据显示没。正常情况一般是不会掉高的,最多是一高一低的波浪飞行,检测下飞控安装或者其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自动模式后,修改参数写入后需要退出自动模式在进入才能生效;空速管安装后是否进行过测试,地面站上有 ...

有呢,示数显示正常呢,我们设的巡航空速是40,自动飞行时的空速示数小于40,最多才2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自动模式后,修改参数写入后需要退出自动模式在进入才能生效;空速管安装后是否进行过测试,地面站上有 ...

主要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给飞机减速,使用巡航油门感觉没什么反应,所以才考虑使用空速计~~~

网友(2019-10-08):
40  你这是什么飞机  飞这么快

网友:
油门位区间有修改不?而且固定翼不上空速很容易出事的

网友:
一点个人见解。PIX飞固定翼要能稳定飞行,要做好这几步。
1,所有舵面的中立位在MANUL模式下,遥控器中立位,要能调好中立位和适当的行程。
2,水平校准要做好
3,巡航油门先设置在75%,就是默认值
4,巡航空速,目前大多数这个尺寸的飞机都差不多,就是18到25米、秒之间,可以手动模式下先把飞机调好平飞状态,获得速度,油门,舵面中立的参考值。
5,空速管是最好配备,这样动力控制要平顺很多,飞机也不会忽快忽慢波状飞行。但是要校准好。
6,没有空速管,GPS地速参考控制也可以,系统默认的权重值在采集到的速度数据间会比较好的选择,一般不会让飞机失控。前提是做好之前的几部。首先保证飞机本身就是一个稳定状态。

网友(2020-01-05):
舵面尽量雕节拉杆吧  遥控器的微雕尽量不动...